这个程序为什么生成不了hex文件?

楼主(2019-06-13):
为什么生成不了hex文件。

网友A:
1.你的程序有没有勾上生成hex的选项?  2.程序编译时有没有报错?

楼主:
勾上了,上面图是错误提示,最后有错误。

楼主:
翻译过来,地址空间偏移。怎么改这错误。。

网友A:
没看出有具体报错的地方。还有一种可能。你代码多少。单片机的空间多少。会不会是超了。

网友B:
这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把源码发出来,就会有人帮你测下,问题就解决了
大家猜来猜去也不是办法

网友C:
会不会是有什么头文件没有包含

网友D:
你要把源码发出来

网友E:
错误太多了

楼主:
找到问题了。rom超过128了。谢谢各位

网友F:
截图中的 Error L107:ADDRESS SPACE OVERFLOW  -----------------存储空间溢出

网友G:
要么就是没勾选hex 要么就是程序出问题

网友H:
地址空间溢出,是不是指定的地址重叠,或代码太大,放不下了

网友I:
得设置输出格式,

网友J:
看看是否保存工程和文件

网友K:
有错误的代码

网友L:
使用ROM太多了,最后编译不通过,建议使用外部RAM定义相关的数组

网友M:
有错误的代码啊 你仔细看看截图中的 Error L107:ADDRESS SPACE OVERFLOW

网友N:
有可能是你选的位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