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电简易数字频率计一直显示0000,出不来结果,咋回事

楼主:
数电课设,不能用单片机。

网友A(2019-06-18):
我最近也在做数电的设计,做频率计,之前我也遇到过一直显示0000的情况,后来发现在数码管显示模块和数据锁存模块给的信号有问题,你试着改一下这两个模块输入的频率。

网友B:
有没有计数脉冲输入?

网友C:
时基电路形同虚设还不如直接用波形发生器代替给电路输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