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讯控制蜂鸣器以设置频率发声程序,出了些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普中V3.0的板子,管脚通电就是高电平,这是郭天祥十天征服单片机系列第7课,第一题,我在51黑上下载了参考答案略微修改试了试,实验现象为:不管1,2,3,4输入几,都在哒哒的响,不会停,什么情况?
题目:由上位机发送1给单片机时,蜂鸣器以400ms频率发声,发2时以400ms频率发声,发3时以100ms频率发声,发4时关闭蜂鸣器。
都卡在这里3天了

网友A(2019-06-14):
画个框图分析会更清楚。
问一下:如何收到的不是1234,这时会如何?

网友B:
应该会继续执行之前的命令(我是个新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画个框图分析会更清楚。
问一下:如何收到的不是1234,这时会如何?

应该会继续执行之前的命令(我是个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