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18B20实现温度检测并用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9-06-13):
一个简单的18B20温度计
#include <reg52.h>
#include "temp.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按键接线……*/
sbit key1=P1^0;   //开始
sbit key2=P1^1;                //停止
sbit key3=P1^2;                //小数点转换
sbit key4=P1^3;                //显示平均值及转换

/*……三八译码器接线……*/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char count,second,occuar,temp;

uchar temp_av[3];

uchar dat[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InitTimer1(void)
{
    TMOD = 0x10;
    TH1 = 0x0EC;
    TL1 = 0x78;
    EA = 1;
    ET1 = 1;
    TR1 = 1;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shumaguan_stop()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0x00;//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数码管显示温度值……*/

void shumaguan(uchar Data)
{
        uchar i,j;
        for(i=0;i>8;i++)
        {
                j=(Data*100)|0xff;
                Data=Data >> 16;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7):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6):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5):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4):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3):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2):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1):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0):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if(i==5)                //是否小数点位
                {
                        P0=dat[j]&0x01;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                //消隐
                }
                else
                {
                        if(i==7)                        //是否第七位
                        {
                                if(!key3)
                                {
                                        P0=dat[0];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                //消隐
                                }
                                else
                                {
                                        P0=dat[j];        //显示温当前度值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                //消隐
                                }
                        }
                        else
                        {
                                        P0=dat[j];        //显示温当前度值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                //消隐
                        }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j;
        InitTimer1();                //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if(!key1) //按键开始
                {
                        found1:
                           shumaguan(temp);
                        if(!key4) goto found2;
                }
                if(!key2)   //按键停止
                {
                        shumaguan_stop();
                }
                found2:
                        for(j=0;j<5;)
                        {
                                if(!key4)
                                {
                                        if(j==4) goto found1;
                                        else shumaguan(temp_av[j]);
                                        while(!key4)
                                        j++;
                                }
                        }

        }
}
/*……定时器中断……*/
void Timer1Interrupt(void) interrupt 3
{
    TH1 = 0x0EC;
    TL1 = 0x78;
          count++;
          count=count%1000;
          if(count==0)
                {
                        temp=Ds18b20ReadTemp();
                        occuar+=temp;
                        second++;
                        second=second%20;
                        if(second==5)
                        {
                                temp_av[0]=occuar/5;
                        }
                        if(second==10)
                        {
                                temp_av[1]=occuar/10;
                        }
                        if(second==0)
                        {
                                temp_av[2]=occuar/20;
                                occuar=0;
                        }
                }
}

网友A(2019-11-01):
楼主,有原理图吗?

网友B(2020-02-07):
有proteus仿真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