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C-SR04的接受部分的电路原理,没有搞清楚

楼主(2019-06-13):
在电路中R9、R6、R8起的什么作用,我猜测R9是负反馈,但是没有搞懂这个负反馈的作用是什么,麻烦各位集思广益解答下谢谢

HC-SR04 3.0.zip

原理图

网友A:
瞎猜。
每一个小元件的设计都是有一个目的,你需要先弄清楚本系统的设计目的是什么,而后再猜。
你所问的器件,是围绕U1、U2设计的,是为它们服务,请问U1、U2是干什么的呢?(设计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瞎猜。
每一个小元件的设计都是有一个目的,你需要先弄清楚本系统的设计目的是什么,而后再猜。
你所问的 ...

U1是单片机,U2是运放,我只是没有搞懂比较器3脚出去为什么要接电阻R9再到单片机

网友A:
我问:U1、U2是干什么的呢?(设计的目的)。
你答:U1是单片机,U2是运放。

我再问:你现在在干什么?
你是不是再答:我是现在是老鳄鱼?

答非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