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根本看不懂 求帮助

楼主(2019-06-13):
一个延时就让我头大了

网友A:
延时函数是不是这样的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加入i=1000;那么i会进行自减1000次 ,直到结束了为止。这中间经历的1000次,是1000个时钟周期。时钟周期要看你的晶振,一般取12MHZ.相当于1us.1000次就是一毫秒。也就是1ms的延时。

网友B:
见意先去学学C(可以连带看看汇编)!网上大把视频。要掌握一定的C语言再来玩单片机。这事心急只会害自己,消磨自己的学习激情!

网友C:
延时其实就是通过重复的执行某一段代码来的时间来延时的,只要知道执行代码需要时间,这个时间怎么选就OK了,不需要去思考他 到底转了多少圈

网友D:
慕课里浙江大学的C语言教学视频还不错,个人觉得比一些C语言的视频还要好。

网友E:
你可以先买本“明解c语言”的书日本人写的 讲的浅显易懂 然后就像楼上所说的 去看mooc的浙大的翁恺师傅的c语言课 那个比较详细。然后可以业余时间玩玩脚本精灵这个软件 增加对c语言的兴趣

网友F:
从项目入手,

网友G:
延时还比较好啊

网友H:
我觉得你应该看个视屏 在多自己操作

网友I:
网上很多开发板教程,很多源码,可以仔细看看,还有的有大量注释,不会就看看视频教程
单片机不需要精通C语言
光说不练没用
百度吧,输入关键字

网友J:
我们上课用的是《手把手教学单片机C语言》,很多东西都是在背的同时理解,就能很容易的学会基础的知识,再通过老师的引导下深入学习。建议你可以找一下网上很多比较注明的网络课程。能够帮助你理解这个延时代码

网友K:
也可以去看一本道歉卫星

网友K:
也可以看一本单片微型计算机与接口技术,里面有详细的介绍的

网友L:
重头学起吧,得先懂基础再看程序啊。

网友M:
建议去B站找点教学视频一步步跟着练

网友N:
延时属于一个最基础的程序

网友O:
延时很基础了,多看几遍视频动手写一下,几遍就熟悉,然后就理解了

网友P: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int i,j;
     for(i=t;i>0;i--)
         for(j=200;j>0;j--);
}
这个函数大概延时1MS

网友Q:
直接来一个for循环,给个很大的数,然后减到0跳出啊

网友Q:
直接写一个for循环,从一个特别大的数减到0,然后跳出

网友R:
延时函数可以在stc-isp软件上直接获取

网友S:
delay(int z) { for(;z>0;z--); } 或者_nop_;

网友T: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网友T: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unsigned int j;for (j=0;j++;j<k);}

网友U:
c语言很灵活的

网友V:
先买本入门级的书,跟着写程序,再慢慢提高

网友W:
b站学习c语言,资源挺好的

网友X:
看看stm32入门100步视频,结合例程和视频,讲的非常明白,适合新手

网友Y:
延时根据CPU的指令执行时间来计算

网友Z:
建议先去了解一下什么是程序,程序是拿来做什么,为什么需要,当你理解了这些之后,你再去了解微机原理,这样对你了解程序的编写会更容易,还是那句,了解程序是什么,是拿来做什么的,为什么需要?

网友AA:
#在这里快速回复#https://www.csdn.net/建议看下这里,什么都有

网友AB:
建议可以在B站学习一些关于C语言的知识,再进行C语言的操作

网友AC:
建议先看懂C语言,再搞懂延时胡原理

网友AD:
如果一个延时就能头大,那还是建议找个师傅带带把,免费的找不到就找付费的,当然取决于你学习的需求程度,如果你以后以此为工作,那花点钱不算什么,入门以后,可能就没那么痛苦.

网友AE:
我现在都是在网上找别人的例子跟着做

网友AF:
买一个郭天祥学习单片机技术的开发板,你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AG:
跟着要做程序的逻辑走,比如延时,延时要有延时主框架,然后就是延时的具体数值

网友AH:
要练,只看是永远不知道你的弱点在哪里,给你推荐一款C语言软件DEV CPP

网友AI:
每个大学都会开设C语言课程,认真把必修课中的知识学好了再向外延伸

网友AJ:
先学习C语言,基础搞好再

网友AK:
延时就是一直执行一条空指令,知道运行一条指令的时间,循环控制执行的次数达到延时的效果,个人感觉C语言比汇编简单的多,只要用结构体什么的就行了

网友AL: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网友AM:
C语言其实是有严谨格式的,和我们学中文,英文的语法一样,有规定的表达格式。同时也和我们所学的数学一样有着严谨的逻辑。想要学好C首先你得把C语言中的固定格式背住,背的越多,用写的功能就越广,其次就是数学上的功底,C语言算法到后面其实就是学数学。所以数学不能丢。望采纳谢谢

网友AN:
延时函数就是死循环、空语句

网友AO:
延时函数就是通过一个循环让CPU执行一段无意义的代码消磨时间。
类似于这样的:
i= 10000;
while(i){
    i--;
}

网友AP:
for (i=1000;i>0;i--)   //延时                         for (j=110;j>0;j--) ;

网友AP:
for (i=1000;i>0;i--)   //延时1s
                        for (j=110;j>0;j--) ;
可以用这两句,和while一样的(while就是直接填一个数,单位变成us了)。
上面填一个数,单位是毫秒,比如1000ms就是1秒
后面那句话基本是固定的,根据单片机型号会有点变化

网友AQ:
从C语言基础开始,再找些代码学习视频看可以更快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