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文芯片资料如何查询?

楼主(2019-06-14):
有哪个大神知道中文的芯片资料查询的?英文的我看不懂,想看看中文的

网友A:
最好还是看英文的,因为以后很多器件都只有英文的,你不必英文芯片资料全部看懂,只要了解时序啊,引脚功能之类的,这些都是类似的。

网友B:
吃电子这碗饭,英文至少要看懂一二,因为我国IC制造设计相对较差,大多设计是国外的,又因IC特点,翻译的资料常常不易获得或没有,而且常常译错了关键的句子。
如果要成为高手,还是补补英文,欠的“债”总是要还的。

网友C:
有的是有中文的,有的是没有的,一般在官网上都可以查得到
如果是实在没有中文的,只能是自己翻译了
把一些重要的参数或者是指令复制下来,再用百度翻译,然后再用PDF编辑软件一条一条的去改,这个过程可能是要一个星期或者更久
所以,会英语是最好的,因为有的元件,就算是国产的,它可能也不是自己设计的,数据手册也是英文的

网友D:
这个东西一般都是英文得,要想翻译成中文,首先你得对这个东西有了解,其次你得英语要够好,不过一般这种人也不会去翻译吧

网友E:
一般都是英文,要习惯

网友F:
这个除了看英文的还真没有办法,其实也没那么难,更没必要刻意去补习英文,看不懂的复制下来机翻就行了.时间长了自然就看懂了.

网友G:
百度翻译. 很多翻译网站, 也有些卖家的网站集成了在线翻译脚本
不过中文翻译还是不怎么样, 翻译出来不一定是英文手册的原意
翻译搞不好造成误导
尽量用英文的吧, 知道大概意思就差不多了, 有些手册看电路图,时序,基本就懂50%以上了

网友H:
国外大厂家有些会有中文版本(TI ADI MICROCHIP等),官网上选择下载即可,不过很多还是看英文的

网友I:
csdn查查吧,有的有中文,有的是英文的

网友J:
看关键地方,用有道翻译一下,用得多了,自然大部分英语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网友K:
@我发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