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汇编语言LCD12864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2019-06-14):
最近在做设计,要求用汇编,就模仿网上的代码。但是初始化LCD12864的时候一直在检测忙中循环。
RS BIT P2.0
     RS BIT P2.0
    RW BIT P2.1
    E  BIT P2.2
    PSB BIT P2.3
    RST BIT P2.5
    LCD EQU P1

    ORG 0000H
    SJMP MAIN
    ORG 0060H
        MAIN:;CLR RS
             ;CLR RW
             ;CLR RST
             ACALL DELAY5MS
             CLR  RST
             ACALL DELAY5MS
             SETB RST
             ACALL INIT_LCD
        LOOP:ACALL DISP
             ACALL DELAY1S
             AJMP LOOP

    INIT_LCD:MOV A,#30H   ;设定基本指令集
             ACALL WR_COM   ;调用写指令
             ACALL DELAY50US
             MOV A,#30H   ;再次设定基本指令集
             ACALL WR_COM   ;调用写指令
             ACALL DELAY50US
             MOV A,#0CH   ;开显示,关光标,不显示
             ACALL WR_COM   ;调用写指令
             ACALL DELAY50US
             MOV A,#01H   ;清屏
             ACALL WR_COM   ;调用写指令
             ACALL DELAY50US
             MOV A,#06H   ;指定在资料写入或读取时,光标的移动方向
             ACALL WR_COM   ;调用写指令
             ACALL DELAY50US
             RET

        DISP:MOV A,#80H   ;将首地址送入12864
             ACALL WR_COM   ;调用写命令
             ACALL DELAY5MS
             MOV A,#'A'   ;传送数据给LCD
             ACALL WR_DATA  ;显示'A'
             ACALL DELAY5MS
             RET

      WR_COM:ACALL CHECK_BF
             CLR RS
             CLR RW
             SETB E
             MOV LCD,A
             NOP
             NOP
             CLR E
             RET

     WR_DATA:ACALL CHECK_BF
             SETB RS
             CLR RW
             SETB E
             MOV LCD,A
             NOP
             NOP
             CLR E
             RET

    CHECK_BF:MOV LCD,#0FFH
             SETB RS
             CLR RW
             SETB E
             MOV A,LCD
             JB ACC.7,CHECK_BF
             CLR E
             RET

     DELAY1S:MOV R5,#100
          D1:MOV R6,#100
          D2:MOV R7,#50
             DJNZ R7,$
             DJNZ R6,D2
             DJNZ R5,D1
             RET

   DELAY50US:NOP
             NOP
             NOP
             NOP
             NOP
             RET

    DELAY1MS:ACALL DELAY50US
             ACALL DELAY50US
             RET

    DELAY5MS:ACALL DELAY1MS
             ACALL DELAY1MS
             ACALL DELAY1MS
             ACALL DELAY1MS
             ACALL DELAY1MS
             RET

             END
希望大佬们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实战还是仿真?

网友B:
把延时全部换成ACALL DELAY1S,并放到12864的所有指令子程序中,这样的话就不用每次都要调用延时了
把延时加长几倍,12864执行指令都是在mS级别的
P2端口要有上拉电阻
等到12864可以正常显示了,再去修一下延时,因为1秒的延时是有点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战还是仿真?

实战,不过先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延时全部换成ACALL DELAY1S,并放到12864的所有指令子程序中,这样的话就不用每次都要调用延时了
把延时加 ...

好的,我去改下。不过我有个疑问就是P2口为什么也要加上拉电阻?P0口我知道原因,所以想问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去改下。不过我有个疑问就是P2口为什么也要加上拉电阻?P0口我知道原因,所以想问下....

P2和P1都要有上拉
P2是控制12864的几个IO
P1是数据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延时全部换成ACALL DELAY1S,并放到12864的所有指令子程序中,这样的话就不用每次都要调用延时了
把延时加 ...

大佬,我加了延时之后没有显示'a',倒是显示了255,百度搜不到原因,想问下哪里出错了

网友A:
仿真:由于没有屏,所以屏不会给出状态指示,测试屏,屏不回,死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我加了延时之后没有显示'a',倒是显示了255,百度搜不到原因,想问下哪里出错了

AJMP LOOP改成 JMP $   让12864只显示一次,你再跳转去的话,12864的显示地址是会自动加1的
MOV A,#'A'改成MOV A,#65 看一下是不是A
能显示就表示:输入指令和查询BF位的子程序是对的了
对于汇编,只能是这样一步一步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