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ADC芯片TM7705电流表电路问题

楼主(2019-06-14):
我想弄一个数控可调电源,用单片机控制tlc5615,然后就lm25964脚,7705做电流表显示,下面是参考网上的图画的硬件图,也不知道那里对不对,请求大神指点一二,如果电流量程为10A,康铜采样电阻应选多大的?我看7705手册说,7705增益1-128,是增益1-128之间的任意值吗?对了增益是不是就是放大的意思????下面是图,求指点,谢谢了
360*
360*

网友A:
TL431电路有问题,其他没仔细看,LM2596电路也没有发图,懒得找

网友B(2025-09-04):
搞好了没有,抄一下

网友C:
R36、R41到底哪个是取样电阻???

网友D:
增益就是放大倍数,不是随意设置的,具体看芯片手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36、R41到底哪个是取样电阻???

都是,多通道ADC

网友C:
那么7705正常工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