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详细注释的DHT11温湿度传感器单片机程序 lcd1602显示

楼主(2019-06-14):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io=P1^0; //dht11data 端接单片机的 P1^0 口//
sbit rw=P0^6; //一下三行是设置 lcd1602 的使能端 //
sbit rs=P0^7;
sbit ep=P0^5;
typedef bit BOOL; //此声明一个布尔型变量即真或假 //
uchar data_byte;
uchar RH,RL,TH,TL;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ms) // 延时模块 //
{
     uchar i;
     while(ms--)
     for(i=0;i<100;i++);
}
void delay1()           //一个for循环大概需要8个多机器周期一个机器周期为1us
{                       //晶振为 12MHz 也就是说本函数延时8us多
   uchar i;                         // 此延时函数必须德稍微精确一点
   for(i=0;i<1;i++);
}

//***************************************************************
//lcd 模块 //
BOOL lcd_bz()// 测试 lcd 忙碌状态 返回值为布尔型数值 真或假 '1'.'0'
{
        BOOL result;
        rs=0; // 读忙信号
        rw=1;
        ep=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 = (BOOL)(P2&0x80);
        ep=0;
        return result;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写指令 //
{
        while (lcd_bz());
        rs=0;
        rw=0;
        ep=0;
        _nop_();
        _nop_();
        P2=cmd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0;
}
void write_addr(uchar addr)// 写地址 //
{
   write_cmd(addr|0x80);//LCD第一行的首地址为0x80第二行的首地址为0x80+0x40=0xc0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 写字节 //
{
        while (lcd_bz());
        rs=1;
        rw=0;
        ep=0;
        _nop_();
        _nop_();
        P2=dat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0;
}
void lcd_init() //lcd 初始化 //
{
        write_cmd(0x38);// 设置 LCD 两行显示 一个数据由 5*7 点阵表示 ,数据由 8 跟线传输
        delay(1);
        write_cmd(0x0c);// 清除屏幕显示
        delay(1);
        write_cmd(0x06);// 设定输入方式 增量不移位
        delay(1);
        write_cmd(0x01);// 开整体显示 关光标 不闪烁
        delay(1);
}
void display(uchar addr,uchar q)// 在某一地址上显示内容 adder 表示的是地址偏移量 q 表 示显示的字符或数字 //
{
        delay(10);
        write_addr(addr);
        write_byte(q);
        delay(1);// 修改此时间 可以改变 LCD 上数值跳变的数度
}
//**************************dht11 测试某块 *************************************//
void start()// 开始信号
{
        io=1;
        delay1();
        io=0;
        delay(25);// 主机把总线拉低必须大于 18ms 保证 DHT11 能检测到起始信号
        io=1; //发送开始信号结束后 拉高电平延时 20-40us
        delay1();// 以下三个延时函数差不多为 24us 符合要求
        delay1();
        delay1();
}
        uchar receive_byte()//接收一个字节 //
{
        uchar i,temp;
        for(i=0;i<8;i++)// 接收 8bit 的数据
{
        while(!io);// 等待 50us的低电平开始信号结束
        delay1();//开始信号结束之后 延时 26us-28us 以下三个延时函数
        delay1();
        delay1();
        temp=0;//时间为 26us-28us 表示接收的为数据 '0'
        if(io==1)
        temp=1; //如果 26us-28us之后 还为高电平 则表示接收的数据为 '1'
        while(io);// 等待数据信号高电平 '0'为 26us-28us '1'为 70us
        data_byte<<=1;// 接收的数据为高位在前 右移
        data_byte|=temp;
}
return data_byte;
}
void receive()// 接收数据 //
{
        uchar T_H,T_L,R_H,R_L,check,num_check,i;
        start();// 开始信号 //
        io=1;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 DHT11 响应信号
        if(!io)//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
{
while(!io);// 判断从机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
        while(io);// 判断从机发出 80us 的高电平是否结束 如结束则主机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R_H=receive_byte();// 湿度高位
        R_L=receive_byte();// 湿度低位
        T_H=receive_byte();// 温度高位
        T_L=receive_byte();// 温度低位
        check=receive_byte();// 校验位
        io=0; // 当最后一 bit 数据接完毕后 从机拉低电平 50us//
    for(i=0;i<7;i++)// 差不多 50us 的延时
        delay1();
        io=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进入空闲状态
        num_check=R_H+R_L+T_H+T_L;
        if(num_check==check)// 判断读到的四个数据之和是否与校验位相同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check=num_check;
}
}
}
//*****************************************************************************
void main()// 主函数模块 //
{
        lcd_init();// 初始化 LCD
        while(1)
  {
        receive();// 接收数据
        display(0x00,'R');//LCD 的第一行显示
        display(0x01,':');
        display(0x02,RH/10+0x30); //0x30 表示 带字库的 LCD1602 中 0x30 的位置放有数字 0 RH/10+0x30 即表示湿度的十位数字在字库 RH/10+0x30 的位置处放着
        display(0x03,RH%10+0x30);
        display(0X04,'%');
        display(0x40,'T');//LCD 的第二行显示
        display(0x41,':');
        display(0x42,TH/10+0x30);
        display(0x43,TH%10+0x30);
        display(0x44,0xdf);// 以下两个是温度单位的处理
        display(0x45,0x43);
  }
}

网友A:
烧入单片机后LCD全是黑块,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可能是Delay时间函数的问题,需调整看看。

网友B:
试过确认是LCD1602的副程序需修正,修正后就正常显示了。

网友C:
副程序怎么修正呢?

网友B:
因每个人用的板子可能都不太相同,程序上一些接口就要修改,不能完全照单直接烧入单片机中,用的晶振不同时间可能也要微调,若你有需要我改后的程序参考我再发给你好了,相互学习有助成长。

网友D(2020-04-27):
引用 网友B:
因每个人用的板子可能都不太相同,程序上一些接口就要修改,不能完全照单直接烧入单片机中,用的晶振不同时 ...

可以发一个给我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