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protel画AT89S52的元件图 求帮助

楼主(2019-06-14):
元件库里没找到,可是又不会画

网友A(2019-09-15):
网上下载,或到立创EDA下载

网友B:
文件->新建->库->原理图库。
放置矩形放置引脚

网友C:
新建,然后选择Schematic.library,  ,打开刚才新建的文件  ,在工具中选择矩形框,再在菜单place中选择pins放置引脚及序号  ,放置完成后,在封装描述Description  选择一个封装如DIP40  ,最后保存即可

网友D:
楼上师傅说的很清楚

网友E:
从网上查到单片机的引脚图,在PROTEL中画库文件即可

网友E: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这是at89s52的引脚图

网友F:
ctrl+C  ctrl+V

网友G:
新建编辑元件对话框,然后用里面的绘图工具,按照接口图绘制,画完后保存,注意此元件就保存到你编辑元件对话框对应的文档中。在要用时添加即可

网友H:
建议到官网去下载,有现成的。STC 官网好像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