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的步进电机只抖不转是啥原因?

楼主:
是电路连接出错?还是程序有毛病呢?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FFW[]=
{
    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

uchar code REV[]=
{
    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

sbit K1 = P3^0;
sbit K2 = P3^1;
sbit K3 = P3^2;
sbit K4 = P3^3;
sbit K5 = P3^4;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SETP_MOTOR_FFW(uchar n)
{
    uchari,j;
    int M=25;
    for(i=0;i<5*n;i++)
    {
        for(j=0;j<8;j++)
       {
           if(K3 == 0)   break;
           P1 = FFW[j];
           if(K4 == 0)
           {
              P0=0xf6;
              DelayMS(20);
           }
           else   if(K5 == 0)
              {
                  P0=0xee;
                  DelayMS(100);
              }
              else   DelayMS(50);
              if(K4 == 1&&K5 == 1)
              {
                  P0 = 0xfe;
              }
       }
    }
}
void SETP_MOTOR_REV(uchar n)
{
    uchari,j;
    int M=25;
    for(i=0;i<5*n;i++)
    {
        for(j=0;j<8;j++)
       {
           if(K3 == 0)   break;
           P1 = REV[j];
           if(K4 == 0)
           {
              P0=0xf5;
              DelayMS(20);
           }
           else   if(K5 == 0)
              {
                  P0=0xed;
                  DelayMS(100);
              }
              else   DelayMS(50);
              if(K4 == 1&&K5 == 1)
              {
                  P0 = 0xfd;
              }
       }
    }
}
void main()
{
    ucharN = 50;
    while(1)
    {
        if(K1 == 0)
       {
           P0 = 0xfe;
           SETP_MOTOR_FFW(N);
           if(K3 == 0) break;
       }
       else if(K2 == 0)
       {
           P0 = 0xfd;
           SETP_MOTOR_REV(N);
           if(K3 == 0) break;
       }
       else
       {
           P0 = 0xfb;
           P1 = 0x03;
       }
    }
}

网友A(2019-06-14):
有没有虚拟示波器,用示波器测量一下P1.0--P1.3,看看时序是否正确

网友B:
如果步进的时序没有问题,你就要考虑是不是相位变化的时间间隔太快了,马达还没来得及不进一步呢,下一个相位脉冲就过来了. 你在j循环中执行P1 = FFW[j];,增大P1 = FFW[j]之间的时间间隔,你现在的代码,如果没有按键按下,循环周期是DelayMS(50);,是不是太短了?

网友C:
驱动电流够不够

网友D:
可能是延时时间太短了。还没来的及转就跳到下一条指令去了

网友E:
语句执行也需要时间,适当增加延时时间试试

网友F:
相位变换的时间太短了,因为电机属于惰性器件,不能马上响应你的指令,需要延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