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直流电源中LM358(OPA2107)做电压放大电路时要接多大电压?

楼主(2019-06-14):
LM358一边接前端tlc5615的电压输入,还有个电源VCC要接多大,有什么计算公式吗?

网友A:
这个...图不清楚先不说...MOS管也接反了.

网友B:
1.MOS管要用PMOS管;
2.多高的电压,取决于你想要输出多少电压,同时不能超出元件的承受范围

网友C:
楼上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