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dalao帮忙看一下单片机程序缺少些啥.

楼主(2019-06-14):
问题:仿真图如下图所示:其中所有管脚都输出高电平  ADC0808根本不能进行模数转换 IN0口实测有电压(初学单片机,图形,程序可能都有错误,真心求dalao讲解!)源程序主程序:
                 SD   EQU   50H  ;定义设定温度值
                 FK   EQU   60H  ;定义反馈温度值
                 ORG   0000h
MAIN:         mov      dptr,     #0300h
                 movx    @dptr,  a    ;启动A/D转换
                 lcall del
                 movx   a,@dptr
                 mov    SD,a
                 MOV P0, #0FFH
                 MOV P0,A
                acall  conv
                acall  disp1
                acall  del                ;SD为采样值即乘数,设定温度
                MOV DPTR,#0400H
                MOVX @DPTR,A
                LCALL DEL
                MOVX A,@DPTR
                MOV FK,A        ;FK为采样值,反馈温度
                MOV P0,#0FFH
                MOV P0,A
                LCALL CONV
                LCALL DISP2
                LCALL DEL
                MOV A,FK
                SUBB A,SD
                JC HEATER
                JNC STOP
                AJMP MAIN

仿真接线图

所有程序

网友A:
缺 数码管显示,adc808驱动程序,到网上搜一下例程,一步步完善。

网友B:
自己走单步运行,就能找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 数码管显示,adc808驱动程序,到网上搜一下例程,一步步完善。

只是把主程序列了出来 其他的都在rar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