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15W104单片机制作电子骰子电路图和程序

楼主(2019-06-14):
和孩子玩飞行棋,骰子找不到了。就想起做个电子骰子。主控用了一块8脚的单片机STC15W104。考虑单片机直接驱动LED发光管,怕单片机电流吃不起,所以使用了一块74HC573当作输出驱动。为了显示尽量接近骰子,LED发光管采用了7个。之前用按钮,玩了一下,感觉不完美,改用离心开关后,甩动的形式来掷骰子有意思多了。电路见附件,加上一块锂电和充电保护板就行。因为待机2分钟后自动关闭显示。关闭显示后,待机电流6mA左右,也不必加装电源开关了。程序不长,与大家分享!

电路原理图如下:

电路图

电路图

#include<stc15w.h>

sbit a1 = P3^0;
sbit a2 = P3^1;
sbit a3 = P3^2;
sbit a4 = P3^3;
//sbit beei = P3^4;
sbit k1 = P3^5;

unsigned char i,m,r1;
unsigned int u;

void Delay50ms(unsigned char n)                //12.000MHz延时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n;                                                        //3;
        j = 72;
        k = 161;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Timer0Init() interrupt 1                //50毫秒@12.000MHz
{
        TL0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3C;                //设置定时初值
        r1++;                        //0~5滚动数值
        if(r1 >= 6)
                r1 = 0;
        if(u > 0)                //延时2分钟关闭显示
                u--;
        else
                u = 0;
        if(k1 == 0)                //离心开关接通时,重新计时
                u = 2400;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s = 0;
        P3 = 0xff;
        m = 15;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为模式1
    TL0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3C;                                                //设置定时初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EA = 1;
        while(1)
        {
                while(u>0)                                        //离心开关接通后,2分钟以内
                {
                        if(k1 == 0)                                //离心开关接通
                        {
                                u = 2400;
                        //        i++;
                        //        if(m >= 3)
                        //                m--;
                                m = 2;
                //                Delay50ms(2);
                        //        if(i >= 6)
                                        i = r1;                        //摇中的初值
                        }
                        else
                        {                                                //骰子惯性效果
                                if(m == 2)
                                {
                                           s++;
                                        i++;
                                        Delay50ms(m);
                                        if(i >= 6)
                                                i = 0;
                                        if(s >= 50)
                                                m++;
                                }
                                else if(m < 15)
                                {
                                        i++;
                                        m++;
                                        Delay50ms(m);
                                        if(i >= 6)
                                                i = 0;
                                }
                                else
                                        s = 0;
                        }                                                //最终值显示
                        if(i == 0)
                        {
                                a1 = 0;
                                a2 = 0;
                                a3 = 0;
                                a4 = 1;
                        }
                        else if(i == 1)
                        {
                                a4 = 0;
                                a1 = 1;
                                a2 = 1;
                                a3 = 1;
                        }
                        else if(i == 2)
                        {
                                a3 = 0;
                                a1 = 1;
                                a2 = 1;
                                a4 = 1;
                        }
                        else if(i == 3)
                        {
                                a2 = 0;
                                a4 = 0;
                                a1 = 1;
                                a3 = 1;
                        }
                        else if(i == 4)
                        {
                                a1 = 0;
                                a2 = 0;
                                a3 = 1;
                                a4 = 1;
                        }
                        else if(i == 5)
                        {
                                a1 = 0;
                                a2 = 0;
                                a4 = 0;
                                a3 = 1;
                        }

                }                                            //延时到,关闭显示后,电路电流6mA左右,用锂电加充电保护板不用开关。
                a1 = 1;
                a2 = 1;
                a3 = 1;
                a4 = 1;
        }
}

网友A:
学习了,刚刚想用STC15W104做接收

网友B(2019-09-12):
虽然实用性不高,但很有创意,并且为儿子的兴趣爱好做了一次亲身教育!

网友C(2020-01-31):
p3和LED正极好像没有接到单片机上

网友D(2022-02-03):
再加两块P10单元板,能制作飞行棋吗?再加上撞飞机的音效,还做到落棋不悔了

网友E:
做的不错。就是 离心开关 不如用 震动开关,数据可采用 随机数 来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