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40个led单灯往复流水灯!看看这么设计合理不?

楼主:
电路原理图如下:

//40个led单灯流水,上电后正循环单灯流水,到第40个led时是倒着单灯流水!看看这么设计合理不??谢谢各位大师指点,我刚开始入门
//74HC595 走马灯演示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at[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
sbit DAT=P1^0 ;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CLK =P1^1 ; //移位时钟脉冲
sbit RCK =P1^2 ; //输出锁存器控制脉冲
uchar temp ;
void delay(int ms)
{
while(ms--);
}
/********************************************************/
/*将显示数据送入74HC595内部移位寄存器 */
/********************************************************/
void Write(void)
{
uchar j ;
for (j=0 ;j< ;8 ;j++)
{
temp << = 1 ;
DAT=CY ;
CLK=1 ; //上升沿发生移位
_nop_() ;
_nop_() ;
CLK=0 ;
}
}
/********************************************************/
/********************************************************/
void OUT_DAT(void)
{
RCK=0 ;
_nop_() ;
_nop_() ;
RCK=1 ; //上升沿将数据送到输出锁存器
_nop_() ;
_nop_() ;
_nop_() ;

}
/********************************************************
* 主程序 *
*********************************************************/
main()
{
uchar i ;
CLK=0 ;
RCK=1 ;
while(1)
{
for (i=0 ; i< ;8 ; i++)
{
temp=dat[ i ] ; //取显示数据
Write() ;
OUT_DAT() ;
delay(100) ;
}
}

网友A(2019-06-15):
硬件上注意晶振的匹配电容值=晶振寄生电容±2pf就没啥问题,软件上看不懂

网友B:
有请各位大侠,详细讲解一下!!不要吝啬键盘

网友C:
如果仿真能够和你预期的结果一样,那就是合理的啊

网友D:
硬件上只要能串出40个灯就可以了,如何排列不重要。那是软件要干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