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25Q64芯片内存大小的疑问

楼主:
看介绍是有64Mbit空间,不过看图0-0x7fffff我算出来只有8Mbit 有没有熟悉的解释下

网友A(2019-06-14):
是64Mbit的没有错呀
估计是玩文字游戏了
我们常常是用字节来作单位的,它是用位来做单位的
0-0x7fffff就是8MBYTE的地址,也就是这么大的内存了,字节数就是64M的了

网友B:
图中KB指的是K Byte,所以你算出来的是8MByte,再乘以8就是64Mbit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64Mbit的没有错呀
估计是玩文字游戏了
我们常常是用字节来作单位的,它是用位来做单位的

明白了,我执拗认为一个地址只存一个bite,造成认识错误,其实是0-0x7fffff只是这8MBYTE的地址,每个地址存的是byte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中KB指的是K Byte,所以你算出来的是8MByte,再乘以8就是64Mbits

谢谢明白

网友D:
恭喜恭喜

网友E:
B和b的区别

网友F(2019-08-11):
1BYTE=8bit。。

网友G(2020-02-28):
w25q64是64Mbit,就是64兆位,8bit=1byte,64Mbit就等于8MBytebitbyte不一样
其实我们平时几乎很少用“位”,基本都是用“字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存储器都用“位”做单位,也许只是存储器厂家为了显得空间大。用“位”做单位还得换成字节,挺麻烦的其实直接说多少字节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