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数值转换字符串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9-06-14):
各位师兄:

      我在学习单片机中,有个案例是用LCD1602液晶显示计算器功能的编码:
其中有行代码是如下:
    len = LongToString(str, num1); //新数值转换为字符串

这里有几个疑问求解:
1. 这行代码是数值转换为字符串?怎么转换法(麻烦给个直白的说明或举例)?这个转换在c语言中是否有相应的表达式?
2.len=函数?怎么理解?len是字符串的长度还是字符串?

网友A:
这个显然是自己做的函数,不是c的标准函数。如果有源程序,用关键字查找。没有的话,自己写一个也不是什么问题,通过/1000 /100,/10,%10,之类的找出千位,百位,十位,个位等,诸如这样的计算出各个位,变成字符就行。别忘了正负号的处理

网友B:
打开“LongToString”库,看其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