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无人机程序

楼主(2019-06-14):
//main.c

#include <msp430f5529.h>
//#include "extern_variable.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moto.h"
#include "RF24L01-fasong.h"
#include <system_lnit.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eFly_IIC.h"
#include "eFly_MPU6050.h"
#include "eFly_IMU.h"
#include <eFly_schedule.h>
#include <eFly_PID.h>
#include "eFly_RC.h"
#include "eFly_HMC5883.h"
//#include "uart.h"
static unsigned char uart1_tx_data_agm[23];
char *p,Bluetooth[4],Bi=0,Ci=0,ii=0,Fl=0;
//extern float_xyz Q_angle;
//extern int_xyz  Acc_data, Gyro_data;
#define Gyro_Gr 0.0002663
uchar DATA[]="wan quan ok";
float fa = 3.68f;
void sendString(unsigned char *p);
void sendChar(char c);
void uartInit(void);
void Shuchu(float f);
volatile uint32_t Systime_cnt_5ms = 0;   // time counter
volatile uint8_t Systime_cnt_flag = 0x00;   //system time interrupt indicator
/*
*           系 统 初 始 化
*/
void Sys_Init()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uartInit();
        _BIS_SR(GIE);
        P1DIR |= BIT2;// interrupts enabled
        delayms(1000);
        InitSys();   //改了时钟串口波特率变了
        sendChar('k');
    InitMPU6050();
    eFly_HMC5883_Init();
    eFly_IMU_Init();
      //  BCSCTL2 |=SELM_2+SELS;                                    //主、从系统时钟均为高频
        LED_IO_set();
        RF24L01_IO_set();   //占用了P3口,我直接删掉了
        init_NRF24L01() ;
    eFly_Motor_Init();
    eFly_PID_Set_Pitch(9, 9.2, 0.0, 9.00); //(float kp_pit, float kp_q, float ki_q, float kd_q);
       eFly_PID_Set_Roll(0, 0, 0.0, 0.00); //(float kp_rol, float kp_p, float ki_p, float kd_p);
       eFly_PID_Set_Yaw(0.00, 0.0, 0.00, 0.00); //(float kp_yaw, float kp_r, float ki_r, float kd_r);
      // eFly_PID_Set_Altitude(0.0, 0.01, 0.0); //Single PID loop, (float kp_alt, float ki_alt, float kd_alt);
    //LED_Flash();
}

extern void ByteWrite(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              主 函 数
*/
void main(void)
{
      Sys_Init();
      TBCCR0 = 655;
      TBCCTL0 = CCIE;
      TBCTL = TBSSEL_1 + MC_1 + TBCLR;                  // ACLK, up mode
      sendChar('k');
      _EINT();
      while(1){
               if(Systime_cnt_flag == 0x01)
               {
                   Systime_cnt_flag = 0x00;
                   // Use prime numbers to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 free time of CPU!!!
                   if(Systime_cnt_5ms % 1 == 0x00) //200Hz
                   {
                   P1OUT |= BIT2;
                   eFly_Loop_200Hz();
                   P1OUT &= ~BIT2;
                       //sendChar(eFly_MPU6050_Get_DeviceID());
                       //DD=eFly_IIC_Read_Bytes(0xD0, 0x3B, 1, DA);
                       //sendChar(DA[0]);
                       //sendChar(Acc_Gyro[0]);
                       //sendChar(Acc_Gyro[0]>>8);
                       //sendChar(Ctrl_drv_rol);
                      //sendChar(eFly_MPU6050_Get_DeviceID());
                   }
                   if(Systime_cnt_5ms % 2 == 0x00) //100Hz
                   {
                       eFly_Loop_100Hz();
                   }
                   if(Systime_cnt_5ms % 3 == 0x00) //67Hz
                   {
                       eFly_Loop_67Hz();
                   }
                   if(Systime_cnt_5ms % 5 == 0x00) //40Hz
                   {
                       eFly_Loop_40Hz();
                       //sendChar(0x55);
                       //eFly_IIC_Read_Bytes(0xD0, 0x75, 1, dataIIC);
                       //sendChar(eFly_MPU6050_TestConnection());
                       //sendChar(0x66);
                   }
                   if(Systime_cnt_5ms % 7 == 0x00) //29Hz
                   {
                       eFly_Loop_29Hz();
                   }
                   if(Systime_cnt_5ms % 11 == 0x00) //18Hz
                   {
                       eFly_Loop_18Hz();
                   }
                   if(Systime_cnt_5ms % 13 == 0x00) //15Hz
                   {
                       eFly_Loop_15Hz();
                   }
                   if(Systime_cnt_5ms % 17 == 0x00) //12Hz
                   {
                       eFly_Loop_12Hz();
                       if(ii>=4) {
                                           RC_thr=Bluetooth[0]*1000+Bluetooth[1]*100+Bluetooth[2]*10+100+Bluetooth[3];
                                           if(RC_thr>3000)RC_thr=0;
                                           sendChar(Bluetooth[0]+'0');
                                           sendChar(Bluetooth[1]+'0');
                                           sendChar(Bluetooth[2]+'0');
                                           sendChar(Bluetooth[3]+'0');
                                           Bluetooth[0]=0;
                                           Bluetooth[1]=0;
                                           Bluetooth[2]=0;
                                           Bluetooth[3]=0;
                                           ii=0;
                                           }
                   }
                   if(Systime_cnt_5ms % 19 == 0x00) //11Hz
                   {
                       eFly_Loop_11Hz();
                   }
                   if(Systime_cnt_5ms % 21 == 0x00) //10Hz
                   {
                       eFly_Loop_10Hz();/*
                       volatile float kP_p = 1, kP_q = 1, kP_r = 0, kP_w = 1;
                       volatile float kI_p = 0, kI_q = 0, kI_r = 0, kI_w = 0;
                       volatile float kD_p = 0, kD_q = 0, kD_r = 0, kD_w = 0;
                       volatile float kP_pit = 1, kP_rol = 1, kP_yaw = 1;
                       volatile float kP_alt = 0, kI_alt = 0, kD_alt = 0;
                       volatile float kP_pos = 0, kI_pos = 0, kD_pos = 0;*/
                       //
                    if(ii<4){
                       if(Bluetooth[0]==1){kP_pit=kP_pit+0.1;Bluetooth[0]=0;}//Ci++;Bluetooth[0]=0;}
                       if(Bluetooth[0]==2){kP_pit=kP_pit-0.1;Bluetooth[0]=0;}//Ci--;Bluetooth[0]=0;}
                       if(Bluetooth[0]==3){kP_q=kP_q+0.1;Bluetooth[0]=0;}//Bi++;Bluetooth[0]=0;}
                       if(Bluetooth[0]==4){kP_q=kP_q-0.1;Bluetooth[0]=0;}//Bi--;Bluetooth[0]=0;}
                       if(Bluetooth[0]==5){
                           kD_q=kD_q+0.1;
                           /*
                           UCA0TXBUF=Bi/10%10+'0';
                           while(!(UCA0IFG&UCTXIFG));
                           UCA0TXBUF=Bi%10%10+'0';
                           while(!(UCA0IFG&UCTXIFG));
                           UCA0TXBUF='F';
                           while(!(UCA0IFG&UCTXIFG));
                           UCA0TXBUF=Ci/10%10+'0';
                           while(!(UCA0IFG&UCTXIFG));
                           UCA0TXBUF=Ci%10%10+'0';
                           while(!(UCA0IFG&UCTXIFG));
                           UCA0TXBUF='F';
                           while(!(UCA0IFG&UCTXIFG));
                           Bluetooth[0]=0;*/
                       }
                       if(Bluetooth[0]==6){
                           kD_q=kD_q-0.1;
                           Bluetooth[0]=0;}
                           /*
                       switch(Bi)
                         {
                         case 0:break;
                         case 1:kP_p =kP_p+1.0*Ci/10;Shuchu(kP_p);break;
                         case 2:kP_q =kP_q+1.0*Ci/10;Shuchu(kP_q);break;
                         case 3:kP_r =kP_r+1.0*Ci/10;Shuchu(kP_r);break;
                         case 4:kP_w =kP_w+1.0*Ci/10;Shuchu(kP_w);break;
                         case 5:kI_p =kI_p+1.0*Ci/10;Shuchu(kI_p);break;
                         case 6:kI_q =kI_q+1.0*Ci/10;Shuchu(kI_q);break;
                         case 7:kI_r =kI_r+1.0*Ci/10;Shuchu(kI_r);break;
                         case 8:kI_w =kI_w+1.0*Ci/10;Shuchu(kI_w);break;
                         case 9:kD_p =kD_p+1.0*Ci/10;Shuchu(kD_p);break;
                         case 10:kD_q =kD_q+1.0*Ci/10;Shuchu(kD_q);break;
                         case 11:kD_r =kD_r+1.0*Ci/10;Shuchu(kD_r);break;
                         case 12:kD_w =kD_w+1.0*Ci/10;Shuchu(kD_w);break;
                         case 13:kP_pit =kP_pit+1.0*Ci/10;Shuchu(kP_pit);break;
                         case 14:kP_rol =kP_rol+1.0*Ci/10;Shuchu(kP_rol);break;
                         case 15:kP_yaw =kP_yaw+1.0*Ci/10;Shuchu(kP_yaw);break;
                         case 16:kP_alt =kP_alt+1.0*Ci/10;Shuchu(kP_alt);break;
                         case 17:kI_alt =kI_alt+1.0*Ci/10;Shuchu(kI_alt);break;
                         case 18:kD_alt =kD_alt+1.0*Ci/10;Shuchu(kD_alt);break;
                         case 19:kP_pos =kP_pos+1.0*Ci/10;Shuchu(kP_pos);break;
                         case 20:kI_pos =kI_pos+1.0*Ci/10;Shuchu(kI_pos);break;
                         case 21:kD_pos =kD_pos+1.0*Ci/10;Shuchu(kD_pos);break;
                         default: break;
                         }
                       Bi=0;
                       Ci=0;
                       }*/
                       ii=0;
                      }

                   }
                   if(Systime_cnt_5ms % 101 == 0x00) //2Hz
                   {
                       eFly_Loop_2Hz();
                   }
               }
               else { }
           }
}
#pragma vector=TIMER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B (void)
{
    Systime_cnt_5ms++;
    Systime_cnt_flag = 0x01;
}
// Echo back RXed character, confirm TX buffer is ready first
#pragma vector=USCI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0_ISR(void)
{char biao;
  switch(__even_in_range(UCA0IV,4))
  {
  case 0:break;                             // Vector 0 - no interrupt
  case 2:                                   // Vector 2 - RXIFG
    while (!(UCA0IFG&UC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UCA0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biao=UCA0RXBUF;
    if(biao!='F'){
        Bluetooth[ii++]=biao-'0';
    }
    else ;
    break;
  case 4:break;                             // Vector 4 - TXIFG
  default: break;
  }
}

/****************************************************************************
*函数名: sendChar()                                                          /
*作用  :USART0发送一个字符                                                  /
*返回值:无                                                                  /
*参数  :一个字符                                                            /
*作者  :Zhenhua Liu                                                         /
*时间  :2017.11.01                                                          /
*****************************************************************************/
void sendChar(char c){
    UCA0TXBUF=c;
   while(!(UCA0IFG&UCTXIFG));//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
/****************************************************************************
*函数名: sendString()                                                        /
*作用  :USART0发送字符串                                                    /
*返回值:无                                                                  /
*参数  :char型指针                                                          /
*作者  :Zhenhua Liu                                                         /
*时间  :2017.11.01                                                          /
*****************************************************************************/
void sendString(unsigned char *p){
   while(*p!='\0'){
       sendChar(*p++);
          }
}
/****************************************************************************
*函数名: uartInit()                                                          /
*作用  :USART0的初始化配置,使用P3.4和P3.5,不使用中断                      /
*返回值:无                                                                  /
*参数  :无                                                                  /
*作者  :Zhenhua Liu                                                         /
*时间  :2017.11.01                                                          /
*****************************************************************************/
void uartInit(){
    P3SEL |= BIT3+BIT4;                       // P3.3,4 = USCI_A0 TXD/RXD
            UCA0CTL1 |= UCSWRST;                      // **Put state machine in reset**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450;                              // 1MHz 115200 (see User's Guide)     //应为始终改变,所以改变时钟与波特率的比值 12M/115200
            UCA0BR1 = 4;                              // 1MHz 115200
            UCA0MCTL |= UCBRS_1 + UCBRF_0;            // Modulation UCBRSx=1, UCBRFx=0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UCA0IE |= UC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GIE);       // Enter LPM0, interrupts enabled
    }
void Shuchu(float f){
    int If;
    If=(int)(f*10);
    UCA0TXBUF=If/100+'0';
    while(!(UCA0IFG&UCTXIFG));//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UCA0TXBUF=If%100/10+'0';
    while(!(UCA0IFG&UCTXIFG));//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UCA0TXBUF='.';
    while(!(UCA0IFG&UCTXIFG));//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UCA0TXBUF=If%10+'0';
    while(!(UCA0IFG&UCTXIFG));//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UCA0TXBUF='/n';
    while(!(UCA0IFG&UCTXIFG));//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

楼主:
可以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