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1252做反激适配器,VCC电压老是升不起来 求指导

楼主(2019-06-14):
请问 哪位 有 用 NCP1252 做反激适配器?    VCC电压老是升不起来 ,有谁做过 ,急  有酬谢 ! 13670168861

网友A:
电路都没有。。。

网友B:
1. VCC启动电阻太大,芯片启动不了
2. 高频变压器续流不够, 可能要增加匝数或线径
3. FB引脚反馈参数有问题
4. 仔细看芯片手册吧

网友C:
电源的事光这么空站着说白话没意义!你最起码要给你的一些参数!就比如你电压在哪个位段不能升起来,还是全段位都 一样?芯片VCC电压是否在正常工作电压位段,是处于欠压保护还是过压保护,还是走线与滤波没处理好干扰而保护了。如果第一次玩电源见意先找厂家FAE调试。包括PCB画好也让他检查一下再打板。变压器只要你给个型号,过什么认证,别人就能给你设计好。不要不好意思,别人自己的芯片,什么状态,怎样才能过认证别人清楚的狠。如果只是学习,最起码厂里要有一个绕线机,有空就打样一点零件,没事就绕绕变压器,打打板,一定能学到东西。

网友D:
你的硬件设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