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3放大电路输出电压很小问题

楼主(2019-06-14):
用AD623搭了一个放大电路,原理图如下:
但是实际测得的输出电压只有5.5mv,我更换了R1增大了放大倍数之后,输出反而更小了。
请问有人能分析一下这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万分感谢

网友A:
我仿真出来是这样的

网友B:
你把R3右边处,接到示波器的GND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R3右边处,接到示波器的GND上去了

那个我是想看看原本的压差,实际那个是没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仿真出来是这样的

我仿真的结果也是没问题的,就是实际测出来不对。

网友C:
电源电压请用正负电压。例如正负12V 或者正负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