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LM386+LM358卡拉OK放大电路的Proteus仿真设计

楼主(2019-06-14):
卡拉OK放大电路,模电必做

1.三个12V的直流电源。

2.两个100m,1kHz的交流正弦电压。

二、设计思考

1.怎样放大输入的信号?

2.该电路有哪些组成部分?

3.该电路的工作原理?

三、设计目的

1.了解信号放大的原理。

2.学会运放在电路中的具体应用。

3.学会实际电路焊接。

四、所需仪器设备

1.PROTEUS仿真软件

2.LM324运算放大器

3.LM386运算放大器

4.LM358运算放大器

5.示波器

6.电阻,电容,滑动变阻器

7.喇叭

五、设计原理

                            电路共分为:功放部分,跟随器,音量调节部分,混响,                           音乐输入,话筒这六个部分。功放部分用于对输入信号的放大,                           跟随器由于负反馈用于对音频的调节,混响加强音乐的质感。                            这六个部分共同作用使得输入信号放大,得到卡拉ok的效果。

六、实验步骤

1.首先连接功放部分,并测试是否正确

功放连接图

2.连接跟随器部分,并测试

跟随器连接图

3.连接音量调节部分,注意电容大小,连好后测试

音量调节连接图

4.连接话筒部分

话筒部分连接图

5.连接混响部分

混响部分连接图

                                          6.连接音乐输入部分

音乐输入部分连接图

7.得到结果:喇叭响,波形叠加

当电路运行时,可以得到如下图所示的仿              真结果,现象为电路稍微滞后,随即发出一道响亮的叫声,并一直持续发出响声,这个现象表现出了卡拉OK的特性,实现了卡拉OK电路的设计要求。

波形图,喇叭响

实物图

七、讨论心得与体会

        通过此次仿真电路的连接,我知道了,做大型电路设计时需要做一个测一个,否则到最后全部连接完成时有错误              不能方便找出,在仿真连接时需注意标注每个部分的作用,              因为实物图按照仿真连接,有标注更容易制作。通过连接卡拉ok电路知道了LM324,LM386,LM358这些运放的使用,方              便了之后的电路设计。

网友A(2019-07-16):
仿真图Proteus 8 Professional 打不开

网友B(2019-12-23):
Proteus8.8打开成功了,如图:

网友C(2021-06-03):
我也来水一水,试一下看下能不能成功

网友D(2023-05-15):
引用 网友B:
Proteus8.8打开成功了,如图:

电路图原理能讲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