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 contention(s)detected on net #00038)Proteus仿真单片机数码管不显示。

楼主(2019-06-14):
是共阴极四段数码管,芯片是c51+74HC245.出现一个错误(logic contention(s)detected on net #00038),0号定时器所接14号引脚一直是灰色,74hc245的A端是输入。但B端没有输出。有两张图片,还有一份代码文档。

ORG 00H
JMP MAIN
ORG 0BH
JMP TMR0          ;
MAIN:              ;主函数
MOV 31H,#08h
MOV 32H,#08h
MOV 33H,#08h
MOV 34H,#08h
MOV 35H,#00h
MOV 36H,#02h
MOV 37H,#01h
mov th0,#(8192-483)/32
mov TL0,#(8192-483) MOD 32
SETB TR0
mov ie,#82h
change:                           ;数据转移函数
mov a,31h
mov 38h,a
mov a,32h
mov 39h,a
mov a,33h
mov 3ah,a
mov a,34h
mov 3bh,a
mov r0,#38h
mov r7,#04h
loop1:
mov a,@r0
XRL A,#00H
JZ CHAN0
mov a,@r0
XRL A,#01H
JZ CHAN1
mov a,@r0
XRL A,#02H
JZ CHAN2
mov a,@r0
XRL A,#03H
JZ CHAN3
mov a,@r0
XRL A,#04H
JZ CHAN4
mov a,@r0
XRL A,#05H
JZ CHAN5
mov a,@r0
XRL A,#06H
JZ CHAN6
mov a,@r0
XRL A,#07H
JZ CHAN7
mov a,@r0
XRL A,#08H
JZ CHAN8
mov a,@r0
XRL A,#09H
JZ CHAN9
LP0:
INC R0
DJNZ R7,LOOP1
LCALL DISP
JMP CHANGE
CHAN0:              ;数据转换函数
MOV @R0,#3FH
JMP LP0
CHAN1:
MOV @R0,#06H
JMP LP0
CHAN2:
MOV @R0,#5BH
JMP LP0
CHAN3:
MOV @R0,#4FH
JMP LP0
CHAN4:
MOV @R0,#66H
JMP LP0
CHAN5:
MOV @R0,#6DH
JMP LP0
CHAN6:
MOV @R0,#7DH
JMP LP0
CHAN7:
MOV @R0,#07H
JMP LP0
CHAN8:
MOV @R0,#7EH
JMP LP0
CHAN9:
MOV @R0,#6FH
JMP LP0
TMR0 :                ;计数器函数
PUSH ACC
PUSH PSW
mov th0,#(8192-483)/32
mov tl0,#(8192-483)MOD 32
MOV A,35H
ADD A,#01H
MOV 35H,A
CLR C
MOV R0,#36H
MOV A,31H
ADDC A,@R0
DA A
JBC ACC.4,L11
JMP L12
L11:SETB C
L12:ANL A,#0FH
MOV 31H,A
MOV A,32H
ADDC A,#00H
CLR C
DA A
JBC ACC.4,L13
JMP L14
L13:SETB C
L14:ANL A,#0FH
MOV 32H,A
MOV A,33H
ADDC A,#00H
CLR C
DA A
JBC ACC.4,L15
JMP L16
L15:SETB C
L16:ANL A,#0FH
MOV 33H,A
MOV A,34H
ADDC A,#00H
CLR C
DA A
JBC ACC.4,L17
JMP L18
L17:SETB C
L18:ANL A,#0FH
MOV 34H,A
INC R0
MOV A,32H
ADDC A,@R0
DA A
JBC ACC.4,L19
JMP L20
L19:SETB C
L20:ANL A,#0FH
MOV 32H,A
MOV A,33H
ADDC A,#00H
CLR C
DA A
JBC ACC.4,L21
JMP L22
L21:SETB C
L22:ANL A,#0FH
MOV 33H,A
MOV A,34H
ADDC A,#00H
CLR C
DA A
JBC ACC.4,L23
JMP L24
L23:SETB C
L24:ANL A,#0FH
MOV 34H,A
MOV A,33H
ADDC A,#00H
CLR C
DA A
JBC ACC.4,L25
JMP L26
L25:SETB C
L26:ANL A,#0FH
MOV 33H,A
MOV A,34H
ADDC A,#00H
CLR C
DA A
JBC ACC.4,L27
JMP L28
L27:SETB C
L28:ANL A,#0FH
MOV 34H,A
MOV A,34H
ADDC A,#00H
CLR C
DA A
JBC ACC.4,L29
JMP L30
L29:SETB C
L30:ANL A,#0FH
MOV 34H,A
POP PSW
POP ACC
RETI
DISP:                               ;显示函数
MOV A,38H
MOV P0,A
MOV A,#01H
MOV P3,A
LCALL DELAY3MS
MOV A,39H
MOV A,#80H
MOV P0,A
MOV A,#02H
MOV P3,A
LCALL DELAY3MS
MOV A,3AH
MOV P0,A
MOV A,#04H
MOV P3,A
LCALL DELAY3MS
MOV A,3BH
MOV P0,A
MOV A,#08H
MOV P3,A
LCALL DELAY3MS
RET
DELAY1MS:                           ;延时
MOV R7,#250
L4:NOP
NOP
DJNZ R7,L4
RET
DELAY3MS:                        ;延时
MOV R6,#3
L1:LCALL DELAY1MS
DJNZ R6,L1
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