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引脚的数码管叫什么名字?Altium Designer里面找不到

楼主(2019-06-14):
做一个小东西玩,急需四个引脚的数码管,但是Altium Designer里面没有,想知道这种数码管叫什么名字?

网友A:
八脚在库Miscellaneous Devices.ddb里面,Dpy Amber-CA是共阳极,Dpy Amber-CC是共阴极数码管.
四个脚的可能在这个文件夹中Agilent LED Display 7-Segment, 4-Digit.IntLib

网友B:
没见过,又没提供有照片
这种数码管,我估计是串口的数码管, VCC, RX, TX, GND
像电饭煲,电磁炉小电器偶尔也有定制的数码管, 与普通数码管的引脚要少,真没见过4个脚的.
AD里面没有,什么数码管都可以画的

网友C:
如果有样品就好好研究一下datasheet然后自己做个元件吧,四个脚应该是特殊的。

网友D:
自己作一个吧,用PCF8574 8个LED 做成一个I2C BUS 的8段数码管模块,VCC+SCL+SDA+GND;SCL和SDA想着加上拉电阻哟

网友E:
一般需要自己画

网友F:
~X6EZT[H64JQ)F4(T_RA4~U.png 是这个DCD_HEX,因为想要5个黑币,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G:
DCD-HEX在multisim中的名字,在AD库里没有的话自己画一个原理图封装就行了

网友H:
这个一般都是自己做库,不要用系统自带的

网友I(2020-07-04):
新手想问问,怎么画4引脚的七段数码管啊

网友J(2021-06-26):
这种数码管 自带驱动芯片的。原理图无所谓,直接放一个4P的排线也行。关键 是在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