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CF8591制作的电压表和四种波形发生器(工程+仿真)分享

楼主:
分享一个好资料给大家学习单片机技术
工程包含PCF8591驱动文件,可以通过改变传入参数轻松改变ADC四通道电压测量,调用DAC函数产生DAC。
可以产生正弦波,方波,三角板和锯齿波。
使用四个数码管作为显示,一个独立按键作为模式切换。

PCF8591电压表+四种波形发生器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 <reg51.h>
#include <PCF8591.h>
#include <seg.h>

sbit KEY = P3^7;

unsigned char code sin_num[]={
0,0,0,0,0,0,0,0,1,1,1,1,1,2,2,2,
2,3,3,4,4,4,5,5,6,6,7,7,8,8,9,9,
10,10,11,12,12,13,14,15,15,16,17,18,18,19,20,21,
22,23,24,25,25,26,27,28,29,30,31,32,34,35,36,37,
38,39,40,41,42,44,45,46,47,49,50,51,52,54,55,56,
57,59,60,61,63,64,66,67,68,70,71,73,74,75,77,78,
80,81,83,84,86,87,89,90,92,93,95,96,98,99,101,102,
104,106,107,109,110,112, 113,115,116,118,120,121,123,124,126,128,
129,131, 132,134,135, 137, 139,140,142,143,145,146,148, 149,151,153,
154,156,157,159,160,162,163,165, 166,168,169,171,172,174,175,177,
178,180,181, 182,184,185,187,188,189,191,192,194,195,196,198,199,
200,201,203,204,205,206,208,209,210,211,213,214,215,216,217,218,
219,220,221,223,224,225,226,227,228,229,230,230,231,232,233,234,
235,236,237,237,238,239,240,240,241,242,243,243,244,245,245,246,
246,247,247,248,248,249,249,250,250,251,251, 251,252,252,253,253,
253,253,254,254,254,254,254,255,255,255,255, 255,255,255,255,255
}; //这是正弦波上升半周期的采样

uchar Recv_Buffer;//数据接收缓冲
uchar Voltage[]="0.000V  ";//数据分解为电压x.xx
float Vol_Am;                                                                //放大后的电压值
uchar key_ms;
uchar mod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延时
{
        while(--x);
}

void key_pro()
{
        if(KEY == 0)        key_ms++;
        if(key_ms        >= 5)
        {
                if(KEY == 0)
                {
                        key_ms = 0;
                        mode++;
                        if(mode >= 5)        mode = 0;
                        while(!KEY);
                }
        }
}

void DAC_Wave()
{
        int i;
        switch(mode)
  {
   case 1: //三角波
                        for(i=0;i<255;i++)
                        {
                                DAC_PCF(i);
                                key_pro();
                        }
                        for(i=255;i>0;i--)
                        {
                                DAC_PCF(i);
                                key_pro();
                        }
                        break;

          case 2://方波
                        DAC_PCF(0);
                        delay(2500);
                        DAC_PCF(0xff);
                        delay(2500);
                        break;

          case 3://三角波
                        for(i=255;i>0;i--)
                        {
                                        DAC_PCF(i);
                                        key_pro();
                        }
                        break;

          case 4: //正弦波 采用数组采样值 波形更好
                        for(i=0;i<255;i++)
                        {
                                DAC_PCF(sin_num[i]);
                                key_pro();
                        }
                        for(i=255;i>=0;i--)
                        {
                                DAC_PCF(sin_num[i]);
                                key_pro();
                        }
                        break;
          default : DAC_PCF(0x00);//否则为0 防错
        }
}

// 转换模数转换后得到的值
void Convert_To_Voltage(uchar val)
{
        Vol_Am = val;
        Vol_Am = Vol_Am*5/255*1000;
        Voltage[4]=(uint)Vol_Am%10+'0';
        Voltage[3]=(uint)Vol_Am/10%10+'0';
        Voltage[2]=(uint)Vol_Am/100%10+'0';
        Voltage[0]=(uint)Vol_Am/1000%10+'0';
}

void dis_pro()
{
        if(mode == 0)
        {
                ISendByte(0x00);
                Recv_Buffer=IRcvByte();
                Convert_To_Voltage(Recv_Buffer);
                seg_display((uint)Vol_Am);
        }
        else
        {
                seg_display_One(mode);
                DAC_Wave();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_pro();
                dis_pro();
        }
}

网友A(2019-06-15):
好东西,谢谢分享。对我作用很大。

网友B:
请问你的protues是什么版本呀?我是8.0但打不开你的原理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protues是什么版本呀?我是8.0但打不开你的原理图

是 8.6 版本的 图在别人那能打开的,你再试试~

网友D(2019-10-09):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protues是什么版本呀?我是8.0但打不开你的原理图

右键选择“打开方式”选择“proteus 8”,试试看,有惊喜喔

网友E:
为什么打不开仿真?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打不开仿真?

可能是版本比较新,我用的8.6的,你可以试试新版本的或者右键使用8.0的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