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烧录时一直显示超时

楼主(2019-06-14):
烧录时一直显示超时,都不知道到底哪里出问题了!求高手帮忙看看!拜托了

网友A:
可以换个芯片试一下,不行的话关闭开发板上的电源,然后在点击烧录,接着在打开电源

网友B:
把波特率调低试试,再不行用官网的下载程序试试,还有普中的下载软件有好多版本的换一个试试

网友C:
1.看一下芯片选择对不对
2.看一下你的芯片是否插反了,或者损坏
3.降低一下波特率

网友D:
波特率太高了

网友E:
真的服了你
1. STC官方的STC-ISP不用,去官网下载一个吧,排除第三方DIY软件的问题
2. 注意尽量不要用USB供电, 容易出问题
3. 单片机与 USB-TTL的TXD,RXD是交叉相连,不要接错了
4. 看看连接线有没有接触不良
5. 也有极少数某个版本的驱动与系统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F:
波特率是不是太高了,这个速度怕是51承受不住啊

网友G:
检查端口接对了没有

网友H:
1波特率调低,2确定芯片型号对否,3检查端口对否,4使用官方下载程序

网友I:
是不是动了短接片没有恢复原位?

网友J:
1 确认芯片类型正确  2 检查芯片在烧录时是否成功冷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