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绘图不知道按错什么键,原理图中的元件全部消失了,只剩下连线

楼主(2019-06-15):
protel 99绘图过程中,不知道按到了键盘上的什么键,原理图中的元件全部消失了,只剩下连线,怎么恢复啊?

网友A:
Ctrl+z撤销一步,如果你还没关闭的话....

网友B:
被你将元件隐藏了!你最好是上个图片看看,再不就是重装,反正protel也不大,分分钟的事。重装前要用清理软件清一次,电脑重启一次,才能将原设置留下的痕迹清完。

网友C:
你应该是按倒了 shift+s 隐藏元件层。再次按下 shift+s 即可解决!

网友D:
关闭文件不保存重新打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