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数码管实时显示时间

楼主(2019-06-15):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CE=P1^3;
sbit IO=P1^2;
sbit SCLK=P1^4;
sbit wela=P1^1;
sbit dula=P1^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uint8 code duan[1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0x7D,0x07,0x7F,0x6F,0x40};
uint8 code wei[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int8   init[]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uint8   ReadedTime[7] = {0};
uint8   TimeData[14] = {0};
uint8 i,j;
void WriteByte_DS1302(uint8 dat)
{
    uint8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SCLK = 0;                   //时钟线拉低
        _nop_();                    //延时等待
        _nop_();
        dat >>= 1;                  //移出数据
        IO = CY;                    //送出到端口
        SCLK = 1;                   //时钟线拉高
        _nop_();                    //延时等待
        _nop_();
    }
}
uint8 ReadByte_DS1302()
{
    uint8 i;
    uint8 dat = 0;
    for (i=0; i<8; i++)
    {
        SCLK = 0;                   //时钟线拉低
        _nop_();                    //延时等待
        _nop_();
        dat >>= 1;                  //数据右移一位
        if (IO) dat |= 0x80;        //读取数据
        SCLK = 1;                   //时钟线拉高
        _nop_();
        _nop_();
    }
   return dat;
}
uint8 ReadData_DS1302(uint8 addr)
{
    uint8 dat;
    CE = 0;
    _nop_();                        //延时等待
    _nop_();
    SCLK = 0;
    _nop_();                        //延时等待
    _nop_();
    CE = 1;
    _nop_();                        //延时等待
    _nop_();
    WriteByte_DS1302(addr);         //写地址
    dat = ReadByte_DS1302();        //读数据
    SCLK = 1;
    CE = 0;
return dat;
}
void WriteData_DS1302(uint8 addr, uint8 dat)
{
    CE = 0;
    _nop_();                        //延时等待
    _nop_();
    SCLK = 0;
    _nop_();                        //延时等待
    _nop_();
    CE = 1;
    _nop_();                        //延时等待
    _nop_();
    WriteByte_DS1302(addr);         //写地址
    WriteByte_DS1302(dat);          //写数据
    SCLK = 1;
    CE = 0;
}
void SetTime_DS1302(uint8 *Pointer)
{
    uint8 addr = 0x80;
    uint8 n = 7;
    WriteData_DS1302(0x8e, 0x00);   //允许写操作
    while (n--)
    {
        WriteData_DS1302(addr, *Pointer++);
        addr += 2;
    }
    WriteData_DS1302(0x8e, 0x80);   //写保护
}
void GetTime_DS1302(uint8 *Pointer)
{
    uint8 addr = 0x81;
    uint8 n = 7;
    while (n--)
    {
        *Pointer++ = ReadData_DS1302(addr);
        addr += 2;
    }
}
void Initial_DS1302()
{
    CE = 0;
    SCLK = 0;
    WriteData_DS1302(0x8e, 0x00);     //允许写操作
    WriteData_DS1302(0x80, 0x00);     //时钟启动
    //WriteData_DS1302(0x90, 0xa6);   //一个二极管+4K电阻充电,在有备用电源的情况下使用
    WriteData_DS1302(0x84, 0x80);
    WriteData_DS1302(0x8e, 0x80);   //写保护
}
void DataProcess_DS1302()
{
   volatile uint8 Value=0;
   Value=((ReadedTime[0]&0x70)>>4)*10 +(ReadedTime[0]&0x0f);   //   秒 数据处理
   TimeData[0]=Value%10;
   TimeData[1]=Value/10;
   TimeData[2]=10;
   Value=((ReadedTime[1]&0x70)>>4)*10 +(ReadedTime[1]&0x0f);   // 分 数据处理
   TimeData[3]=Value%10;
   TimeData[4]=Value/10;
   TimeData[5]=10;
   Value=((ReadedTime[2]&0x70)>>4)*10 +(ReadedTime[2]&0x0f);   //  时 数据处理
   TimeData[6]=Value/10;
   TimeData[7]=Value%10;

}
void delay(uint16 m)
{ uint16 n;
    for(;m>0;m--)
  for(n=110;n>0;n--);

  }
void display()
{     j=7;
  for(i=0;i<8;i++)
  {
    wela=1;
    P2=wei[i];
wela=0;
dula=1;
P2=duan[TimeData[j--]];
   dula=0;
delay(1);
dula=1;
P2=0x00;
dula=0;
  }

}
void main()
{  Initial_DS1302();               //初始化DS1302
  SetTime_DS1302(init);

while(1)
{
       GetTime_DS1302(ReadedTime);      //读取当前时间
   DataProcess_DS1302();           //设置初始时间
  displa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