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11BD芯片在Altium designer那个元件库

楼主(2019-06-15):
做一个设计,需要用到4511BD这个芯片,请问在Altium designer那个元件库,名字叫什么?

网友A:
CMOS-5v找了没,一般是在里面,没有的话只能到官方网站下载

网友B:
在全新的安装的AD6.9中是找不到的

网友C:
自己画一个 网上搜索引脚封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