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驱动芯片TM1639引脚图与中文资料下载 寄存器 指令说明等

楼主(2019-06-15):
附件是最近使用的数码管驱动芯片TM1639的中文资料,最近项目上用的。分享一下!
TM1639是带键盘扫描接口的LED(发光二极管显示器)驱动控制专用电路,内部集成有MCU 数字接口、数据锁存器、LED 高压驱动、键盘扫描等电路。主要应用于冰箱、空调 、家庭影院等产品的高段位显示屏驱动。

TM1639引脚图:
TM1639管脚功能定义:

▲ 注意:DIO口输出数据时为N管开漏输出,在读键的时候需要外接1K-10K的上拉电阻。本公司推荐10K的上拉电阻。 DIO在时钟的下降沿控制N管的动作, 此时读数时不稳定, 你可以参考图 (6) ,在时钟的上升沿读数才时稳定。
五、 显示寄存器地址和显示模式:
该寄存器存储通过串行接口从外部器件传送到TM1639的数据,地址从00H-0FH共16字节单元,分别与芯片SGE和GRID管脚所接的LED灯对应,分配如下图:
写LED显示数据的时候,按照从显示地址从低位到高位,从数据字节的低位到高位操作。

六、 键扫描和键扫数据寄存器:
键扫矩阵为4×2bit,如图(3)所示:
▲注意:1、TM1639最多可以读2个字节,不允许多读。
        2、读数据字节只能按顺序从BYTE1-BYTE2读取,不可跨字节读。例如:硬件上的K1与KS4对应按键按下时,此时想要读到此按键数据,必须需要读到第2个字节的第6BIT位,才可读出数据;
当K1与KS4,K0与KS4两个按键同时按下时,此时BYTE2所读数据的B6,B7位均为1。
3、组合键只能是同一个KS,不同的K引脚才能做组合键;同一个K与不同的KS引脚不可以 做成组合键使用。

七、 指令说明:

指令用来设置显示模式和LED 驱动器的状态。
在STB下降沿后由DIO输入的第一个字节作为一条指令。经过译码,取最高B7、B6两位比特位以区别不同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