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单片机蜂鸣器不发声问题

楼主(2019-06-15):
仿真图

仿真图

程序图

程序图

这是一个书上的蜂鸣器发声的项目,我觉得程序没有问题,但是仿真的时候为什么那个蜂鸣器他就是不会闪烁(就是 仿真的时候小正方块会变色的),是什么问题呢?还有就是 蜂鸣器到底要选那个好,sounder还是speaker还是buzzer  不太懂啊 ,书上的是speaker,但是speaker不是说要输入的信号要是波形吗,所以我用了buzzer。。。还有就是我百度了下不发声的可能原因是什么 要接VCC电源?..what  我这不是接了电源吗。。..帮帮忙谢谢     楼下 帮忙    谢谢啊....

网友A:
加个上啦电阻试看

网友B:
无源蜂鸣器好像是要一直取反的,beep=~beep,有源的话不用,还有可能是蜂鸣器电压参数没设置好

网友C:
你这样接,BUZ得不到工作电源的。改为Q1集电极接地,BUZ串接在电源与Q1发射极之间。

网友D:
1. X1改为 12MHz
2. R1改1K
3. BUZ1 电压改下,系统默认电压是5V ? 蜂鸣器可能是12V的
代码基本上没问题

网友E:
只是简单看了一下,蜂鸣器的接线都好像接错了吧,代码中定义的是“sbit beep=P2^7”,电路图中接的是P1^0接口,当然是不可能有反应的

网友F:
R1电阻是不是大了,你改成连接一个滑阻,然后测试一下哪个值合适

网友G:
P1.1口连线有问题,改成P1.3口

网友H:
1.代码P2.7接P1.0
2.高低电平延时太大 ,频率极低。
3.改模型SPEAKER(active),delay(200);试试

网友I:
系统默认电压是5V ? 蜂鸣器可能是12V的代码基本上没问题

网友J:
你这个电路上的蜂鸣器要选无源的。然后再看delay延时多长时间,时间长了和短了超出音频范围也会听不到响声,一般取1K-2KHZ,也就是1-2mS,自己试一下。

网友D:
看电路图片接口与程序接口不一致?  那P10怎么输出了低电平呢?
应该截图时间不一致,中间改动了吧。

网友A:
今天看一下应该是延时函数问题

网友K:
更改频率试试

网友L:
检查单片机最小系统是否工作

网友M:
要看你焊的蜂鸣器是共阴还是共阳,共阴的话代码取反就可以响,共阳得高低电平来回转换

网友N:
应该把P2^7改成P1^0

网友O:
程序是P2^7接线是P1^0
beep=~beep用取反

网友P:
P2^7换成P1^0

网友Q:
请更换整个发生器进行仿真,器件搜索:SOUNDER.
经过测试这个能发出声音。

网友R:
小正方形接在地上或者正极上就是固定的电平,不会变;
建议用示波器查看一下蜂鸣器的另一端,看是否有电平变化,如果有的话,可能是频率不对,如果没有的话说明单片机内部的程序有一些问题。

网友R:
小正方形接在电源和地上面的话就是固定的电平,不会变化;建议用示波器查看一下蜂鸣器的另一个引脚,看是否有电平变化,如果没有变化的话说明可能是单片机的程序有一些问题,如果有变化的话,可能是频率不对,也就是延时之后产生的频率不能使蜂鸣器发出声音,需要更改延时长短。

网友S:
延时函数有问题,编译器编译时会将for 循环优化掉,建议在for函数里面添加_nop_()函数,这个函数可用于延时,只占用时间,不做任何事

网友T:
@博蒗 这个回答还是比较正确的,先把IO口连接修改一下,如果还是不能点亮再去找电路问题

网友U:
图中你单片机的复位引脚是高电平啊,你确认单片机能正常工作?

网友V:
第一:先用万用表测一下蜂鸣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V:
首先检查一下蜂鸣器有没有问题,然后判断电路有没有接好,最后看看程序有没有问题!!!!
首先检查一下蜂鸣器有没有问题,然后判断电路有没有接好,最后看看程序有没有问题!!!!
首先检查一下蜂鸣器有没有问题,然后判断电路有没有接好,最后看看程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W:
P1.1口连线有问题,改成P1.3口,然后最好加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X:
应该是你在图里把蜂鸣器接到了P10上,程序设置到P27了

网友Y:
程序指定的P口和实际接线不符啊!

网友Z:
Proteus图里蜂鸣器接的是P1^0,程序中定义的是 sbit beep=P2^7, 改Proteus图, or "sbit beep=P1^0"

网友AA:
用示波器看一下P1.0引脚是否有输出啊,如果电平都不对,那就检查软件,电平变化正常,再去检查硬件,硬件包括硬件失效以及引脚连接错误,焊接错误,等各种情况

网友AB:
首先是蜂鸣器的电压 其次是蜂鸣器选择是有源还是无源

网友AC:
我用的单片机蜂鸣器接的是P1^5口,您的延时太长了,改2000

网友AC: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intrins.h>                //因为要用到左右移函数,所以加入这个头文件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beep=P1^5;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beep=~beep;
                delay(10); //延时大约100us   通过修改此延时时间达到不同的发声效果
        }
}

网友AD:
线都接错啦,怎么响

网友AE:
线接错了

网友AF:
先不说线接错了,我一般都是接的NPN三极管再串联接一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P:
程序里beep=P2^7改为Pq^0

网友AB:
频率和蜂鸣器电压是否设置合适

网友AG:
有源蜂鸣器给电平就可以发声,无源蜂鸣器要给方波,频率一般在1~5kHz。

网友AH(2019-07-15):
你的这个蜂鸣器的延迟时间不会不会太长了  然后太小了  你听不到

网友AI:
大兄弟,你的蜂鸣器引脚定义错没?我觉得应该是P1^0

网友AJ:
蜂鸣器分有有源和无源的,p2.7和p1.0接口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