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运行了好多次找不出在哪里错误,哪位大佬帮我看下

楼主(2019-06-15):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imes;
sbit g1=P1^0;
sbit g2=P1^1;
sbit g3=P1^2;
sbit g4=P1^3;
sbit s1=P3^2;
sbit s2=P3^3;
bit flag;
void delay(uchar a)
{
times=a*20;
while(times)
        {
        while(TF0==0);
        TF0=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imes--;
        }
}
void ext0() interrupt 0
{
TR0=1;
flag=1;
}
void ext1() interrupt 2
{
TR0=0;
flag=0;
}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X0=1;
EX1=1;
EA=1;
IT0=1;
IT1=1;
flag=0;
times=0;
while(1)
        {
        while(flag)
                {
                g1=0;g2=1;g3=1;g4=1;delay(2);g1=1;delay(1);
                g1=1;g2=1;g3=0;g4=1;delay(2);g3=1;delay(1);
                g1=1;g2=1;g3=1;g4=0;delay(2);g4=1;delay(1);
                g1=1;g2=0;g3=1;g4=1;delay(2);g2=1;delay(1);
                }
        }
}

网友A:
刚刚帮你编译了一下,并没有错误哦。

网友B:
Build target 'Target 1'
linking...
Program Size: data=10.1 xdata=0 code=160
"BXtempCTRL" - 0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C:
1. 编译器设置问题
2. 编译器安装目录 是中文的或者有特殊字符空格等

网友D:
根据提示,是说的第一行和第二行的#号

网友E:
编译了没错误。发上来的代码,可能不是楼主编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帮你编译了一下,并没有错误哦。

知道了,谢谢,我刚才重新弄了一次可以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