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12位AD MCP3204,含源码,Proteus仿真原理图,1602显示

楼主:
一个51单片机驱动的12位精度A/DMCP3204,网上资料比较少,自己编写的源码,Proteus中有原理图,能正确仿真出双路采集信号。

#include<myc51.h>
#include<1602.h>

sbit clk = P1^4;   // clock signel
sbit dout = P1^5;  // data get out
sbit din = P1^6 ;   // data put in
sbit cs = P1^7;    // cs selt

void delay50ms(uint t)
{
                uint j;
                for(t;t>0;t--)
                for(j=6245;j>0;j--);
}

sint getdata(uchar ch)   //ch=0xe0 选择通道CH0; ch=0xe8 选择通道CH1;ch=0xf0 选择通道CH2;ch=0xf8 选择通道CH3;
{
    sint  hd=0x00,ld=0x00,dat=0x00,t;

    //uchar ch=0xF8; //1 11 0 ;0 000

    cs=1;
    cs=0;

    clk=1;
    for(t=0;t<6;t++)
    {
                        clk=0;//delay1us;
                        if((0x80&ch)==0x80)
                                        din=1;//dIN=1
                        else
                                        din=0;//dIN=0

                        ch<<=1;
                        clk=1;//delay1us;
    }

                for(t=0;t<13;t++)
    {
                                clk=0;
                                hd<<=1;
                                clk=1;
        delay1us;delay1us;delay1us;
                                hd|=dout;
                          delay1us;delay1us;delay1us;
    }
    cs=1;
    return hd;
}

void main()
{
   sint data_wendu,data_yanwu;
         float outdat_wendu,outdat_yanwu;

   start1602();
   delay50ms(10);

   goto_xy(0,0);
         printf("w:");
         goto_xy(0,1);
   printf("Y:");
   delay50ms(10);

   while(1)
   {
//    delay50ms(10);
//    delay50ms(10);

                data_wendu=getdata(0xe0);  //ch=0xe0 选择通道CH0; ch=0xe8 选择通道CH1;ch=0xf0 选择通道CH2;ch=0xf8 选择通道CH3;
    outdat_wendu=((float)data_wendu/4095)*5;

    delay50ms(1);

    data_yanwu=getdata(0xe8);
    outdat_yanwu=((float)data_yanwu/4095)*5;
    delay50ms(1);

    goto_xy(4,0);
    printd(data_wendu);
                goto_xy(10,0);
                printdf(outdat_wendu);
                goto_xy(4,1);
    printd(data_yanwu);
                goto_xy(10,1);
                printdf(outdat_yanwu);
   }

}

网友A(2020-03-22):
想用单片机做可调电源,正在学习。

网友B:
实现不了,程序错误!

网友A:
做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