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伟福LAB6000,设计8086数字电子钟 附电路和程序

楼主(2019-06-16):
1. 综合运用学过的相关软、硬件知识,利用伟福LAB6000实验设备,设计具有实用功能的电子钟,实现电子时钟的准确运行、校时等功能。
2. 熟悉伟福LAB6000的功能,掌握数码管设计和键盘设计的要领及相关技术,能够利用实验设备实现电子钟系统的设计。
3.提高自己的硬件设计分析能力,同时培养软硬结合的系统设计思维,从而提高设计系统的可行性和准确性。
  • 设计正文
  • 设计题目:8086数字电子钟的设计:
    • 设计并完成LED七段数码管数字钟电路。
    • 数字钟显示格式为:HHMMSS
    • 具有通过键盘能够调整时、分、秒及设置闹铃的功能。
    • 具有暂停时间及复位功能。
  • 设计方案

本设计采用LAB6000伟福仿真实验箱,利用4MHz脉冲信号源和多级分频电路产生脉冲信号,4MHz脉冲信号经过F/64分频后得到62.5KHz脉冲信号,将脉冲信号传递给8253定时器,定时器每0.000016秒中断一次,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对中断次数进行计数,0.000016秒计数62500次就是1秒,然后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对秒计数得到分和小时值并判断闹铃是否到时。编写键盘扫描和LED显示程序完成设置时间、定闹铃及数码管显示功能。

  • 硬件原理
  • 七段数码管显示和键盘扫描显示

图1.1七段数码管

图1.2伟福实验台六位LED的电路图及寻址空间

实验箱提供了6位八段数码LED显示电路,只要按地址输出相应数据,就可以实现对显示器的控制。将KEY/LED CS接到CS0上,则实验箱中八位段码输出地址为08004H,位码输出地址为08002H。

实验箱提供了一个6×4的小键盘,将KEY/LED CS信号接到CS0上,则列扫描地址为08002H,行码地址为08001H。向列扫描码地址逐列输入低电平,然后从行码地址读回。如果有键按下,则相应行的值应为低,如果无键按下,由于上拉的作用,行码为高。这样就可以通过输出的列码和读取的行码来判断按下的是什么键。在判断有键按下后,要有一定的时延,防止键盘抖动。

  • 硬件连接

图2.1伟福实验台内部总线连接

8253用定时器/计数器1,8253片选接CS1,地址为09000H,8253时钟源CLK1接分频电路的F/64输出,频器的Fin接4MHz时钟,8253的GATE1接VCC;8259中断INT0接8253的OUT1,片选接CS2,地址为0A000H。显示电路的KEY/LED CS 接CS0,地址为08000H。如下图:

  • 运行界面

源程序如下:

CONTROL EQU 09003H
     COUNT1  EQU 09001H
     IN_KEY   EQU 08001H  ; 键盘读入口
     OUTBIT   EQU 08002H  ; 位控制口
     OUTSEG   EQU 08004H  ; 段控制口
     ICW1    EQU 00010011B     ; 单片8259, 上升沿中断, 要写ICW4
     ICW2    EQU 00100000B     ; 中断号为20H
     ICW4    EQU 00000001B     ; 工作在8086/88 方式
     OCW1    EQU 11111110B     ; 只响应INT0 中断
     CS8259A EQU 0A000H                     ; 8259地址
     CS8259B EQU 0A001H
DATA   SEGMENT
     CNT     DB  0;闹铃显示
     RHOUR   DB  1
     RMINUTE DB  0
     HOUR    DB              0
     MINUTE  DB              0
     SECOND  DB              0
     NUM     DB              0;判断闹铃
     LEDBUF  DB              6 DUP(?)    ; 显示缓冲
     RINGBUF    DB  6 DUP(?)
     SETBUF     DB  6 DUP(?)
     LEDMAP:                                ; 八段管显示码
                      DB              3FH, 06H, 5BH, 4FH, 66H, 6DH,              7DH, 07H
                       DB              7FH, 6FH, 77H, 7CH, 39H, 5EH,              79H, 71H
     KEYTABLE:                 ; 键码定义
                       DB              16H, 15H, 14H, 0FFH
                       DB              13H, 12H, 11H, 10H
            DB   0DH, 0CH, 0BH, 0AH
DB              0EH, 03H, 06H, 09H
            DB              0FH, 02H, 05H, 08H
                     DB              00H, 01H, 04H, 07H
     SET:  DB 6DH, 79H, 07H, 01H, 00H, 00H;字符显示SET
     BELL: DB 7FH, 79H, 38H, 38H, 00H, 00H;字符显示BELL
DATA   ENDS

CODE   SEGMENT
       ASSUME CS:CODE, DS:DATA
    DELAY  PROC  NEAR
                   PUSH  AX                            ; 延时子程序
                   PUSH  CX
                   MOV   AL, 0
                   MOV   CX,AX
              LOOP  $
                   POP   CX
        POP   AX
        RET
    DELAY  ENDP

    DISPLAYLED              PROC NEAR
                   MOV   CL, 6                            ; 共6个八段管
                   MOV   AH, 00100000B              ; 从左边开始显示
                   DLOOP:
                   MOV   DX, OUTBIT
        MOV   AL, 0
        OUT   DX,AL                            ; 关所有八段管
        MOV   AL, [BX]
        MOV   DX, OUTSEG
        OUT   DX,AL
        MOV   DX, OUTBIT
        MOV   AL, AH
        OUT   DX, AL       ; 显示一位八段管
        PUSH  AX
        MOV   AH, 01H
        CALL  DELAY
        POP   AX
        SHR   AH, 1
        INC   BX
        DEC   CL
        JNZ   DLOOP
        MOV   DX, OUTBIT
        MOV   AL, 0
        OUT   DX,AL                     ; 关所有八段管
        RET
   DISPLAYLED              ENDP

   TESTKEY PROC NEAR
        MOV   DX, OUTBIT
        MOV   AL, 0
        OUT   DX, AL       ; 输出线置为0
        MOV   DX, IN_KEY
        IN    AL, DX       ; 读入键状态
        NOT   AL
        AND   AL, 0FH      ; 高四位不用
        RET
   TESTKEY ENDP

   GETKEY PROC NEAR
        MOV   CH, 00100000B
       MOV   CL, 6
        KLOOP:
        MOV   DX, OUTBIT
        MOV   AL, CH                 ; 找出键所在列
        NOT   AL
        OUT   DX, AL
        SHR   CH, 1
        MOV   DX, IN_KEY
        IN    AL, DX
        NOT   AL
        AND   AL, 0FH
        JNE   GOON_      ; 该列有键入
        DEC   CL
        JNZ   KLOOP
        MOV   CL, 0FFH    ; 没有键按下, 返回 0FFH
        JMP   EXIT1
        GOON_:
        DEC   CL
        SHL   CL, 2                    ;              键值 = 列 * 4 +行
        MOV   CH, 4
        LOOPC:
        TEST  AL, 1
        JNZ   EXIT1
       SHR   AL, 1
        INC   CL
        DEC  CH
        JNZ   LOOPC
        EXIT1:
        MOV   DX, OUTBIT
        MOV   AL, 0
        OUT   DX, AL
        MOV   CH, 0
        MOV   BX, OFFSET KEYTABLE
        ADD   BX, CX
        MOV   AL, [BX]                  ; 取出键码
        MOV   BL, AL
        WAITRELEASE:
        MOV   DX, OUTBIT
        MOV   AL, 0
        OUT   DX, AL                  ; 等键释放
        MOV   AH, 10
        CALL  DELAY
        CALL  TESTKEY
        JNE   WAITRELEASE
        MOV   AL, BL
        RET
    GETKEY ENDP

    IENTER PROC  NEAR
        PUSH  AX
        PUSH  DX
        MOV   NUM,0
        INC   SECOND
        MOV   AL, SECOND
        CMP   AL, 60
        JNE   J0
        MOV   SECOND, 0
        INC   MINUTE
        MOV   AL, MINUTE
        CMP   AL, 60
        JNE   J0
        MOV   MINUTE, 0
        INC   HOUR
        MOV   AL, HOUR
        CMP   AL, 24
        JNE   J0
        MOV   HOUR, 0
        J0:   ;判断闹铃
        MOV   AL,HOUR
        CMP   AL, RHOUR
        JNE   J1
        INC   NUM
        J1:
        MOV   AL,MINUTE
        CMP   AL, RMINUTE
        JNE   J2
        INC   NUM
        J2:
        CMP   NUM, 2
        JNE   EXIT
        MOV   CNT, 0EH
        L33:
        ;MOV   DX,0D000H
        ;OUT   DX,AL
        MOV   BX, OFFSET BELL
        CALL  DISPLAYLED
        DEC   CNT
        JNE   L33
        EXIT:
        MOV   DX, CS8259A
        MOV   AL, 20H                ; 中断服务程序结束指令
        OUT   DX, AL
        POP   DX
        POP   AX
        IRET
    IENTER ENDP

    IINIT  PROC
        MOV                DX, CS8259A
        MOV                AL, ICW1
        OUT                DX, AL
        MOV                DX, CS8259B
        MOV                AL, ICW2
        OUT                DX, AL
        MOV                AL, ICW4
        OUT                DX, AL
        MOV                AL, OCW1
        OUT                DX, AL
        RET
    IINIT  ENDP

    START  PROC   NEAR
        MOV                AX, DATA
        MOV                DS, AX
        MOV       NUM, 0
        MOV                LEDBUF, 03FH                ; 显示 00.00.00
        MOV                LEDBUF+1, 03FH
        MOV                LEDBUF+2, 03FH
        MOV                LEDBUF+3, 03FH
        MOV                LEDBUF+4, 03FH
        MOV                LEDBUF+5, 03FH
        MOV                HOUR,                0
        MOV                MINUTE, 0
        MOV                SECOND, 0
        CLI      ;关中断
        MOV                AX, 0
        MOV                DS, AX
        MOV                AL, 76H; 01110110B  ;              计数器1,16位,方式3,二进制
        MOV                DX, CONTROL
        OUT                DX, AL
        MOV                AX, 65500
        MOV                DX, COUNT1
        OUT                DX, AL                    ;              计数器低字节
        MOV                AL, AH
        OUT                DX, AL                    ;              计数器高字节
        MOV                BX, 4*ICW2                    ;              中断号
        MOV                AX, CODE
        SHL                    AX, 4                                  ;              *16
        ADD                AX, OFFSET IENTER   ;中断入口地址(段地址为0)
        MOV                [BX],              AX
        MOV                AX, 0
        INC                    BX
        INC                  BX
        MOV                [BX],              AX                    ;              代码段地址为0
        CALL      IINIT
        MOV                AX, DATA
        MOV                DS, AX
        STI       ;开中断
                  LOOP2:
        MOV                AL, HOUR
        MOV                AH, 0
        MOV                CL, 10
        DIV                  CL
        MOV                CH, AH
        MOV                AH, 0
        MOV                BX, OFFSET LEDMAP
        ADD                BX, AX
        MOV                AL, [BX]
        MOV                LEDBUF, AL
        MOV                BX, OFFSET LEDMAP
        MOV                AL, CH
        MOV                AH, 0
        ADD                BX, AX
        MOV                AL, [BX]
        OR                    AL, 80H
        MOV                LEDBUF+1, AL
        MOV                AL,              MINUTE
        MOV                AH, 0
        MOV                CL, 10
        DIV                  CL
        MOV                CH, AH
        MOV                AH, 0
        MOV                BX, OFFSET LEDMAP
        ADD                BX, AX
        MOV                AL, [BX]
        MOV                LEDBUF+2, AL
        MOV                BX, OFFSET LEDMAP
        MOV                AL, CH
        MOV                AH, 0
        ADD                BX, AX
        MOV                AL, [BX]
        OR                    AL, 80H
        MOV                LEDBUF+3, AL
        JMP L3
        LOOP1:
        JMP      LOOP2
        L3:
        MOV                AL,              SECOND
        MOV                AH, 0
        MOV                CL, 10
        DIV                  CL
        MOV                CH, AH
        MOV                AH, 0
        MOV                BX, OFFSET LEDMAP
        ADD                BX, AX
        MOV                AL, [BX]
        MOV                LEDBUF+4, AL
        MOV                BX, OFFSET LEDMAP
        MOV                AL, CH
        MOV                AH, 0
        ADD                BX, AX
        MOV                AL, [BX]
        OR                    AL, 80H
        MOV                LEDBUF+5, AL
        MOV                BX, OFFSET LEDBUF
        CALL     DISPLAYLED
        D0:
        MOV      BX, OFFSET LEDBUF
        CALL     DISPLAYLED                ; 显示
        CALL     TESTKEY                 ; 有键入?
        JE        LOOP1                               ; 无键入, 继续显示
        CALL     GETKEY                 ; 读入键码
        AND      AL, 0FH                 ; 显示键码
        MOV      AH,0

        CMP      AL,0AH
        JE        SET0
        CMP      AL,0BH
        JE        BELL01
        CMP      AL,0CH
        JE    STOP1
        CMP   AL,0DH
        JE    CLEAR1
        JMP   D0
        STOP1:
        CLI
        STOP2:
        MOV                BX, OFFSET LEDBUF
        CALL  DISPLAYLED
        CALL  TESTKEY
        JE    STOP2
        CALL  GETKEY
        AND                AL, 0FH
        MOV                AH, 0
        CMP       AL, 0CH
        JNE      STOP2
        STI
        JMP D0
        CLEAR1:
        MOV HOUR,0
        MOV MINUTE,0
        MOV SECOND,0
        JMP D0
        SET0:
       MOV                BX, OFFSET SET
        CALL  DISPLAYLED
        CALL  TESTKEY
        JE    SET0
        CALL  GETKEY
        AND                AL, 0FH
        MOV                AH, 0
        MOV       SETBUF[0],AL
MOV                BX, OFFSET LEDMAP
ADD                BX, AX
MOV                AL, [BX]
MOV                LEDBUF, AL

SET1:
MOV                BX, OFFSET LEDBUF
CALL  DISPLAYLED
CALL  TESTKEY
JE    SET1
CALL  GETKEY
AND                AL, 0FH
MOV                AH, 0
MOV       SETBUF[1],AL
MOV                BX, OFFSET LEDMAP
ADD                BX, AX
MOV                AL, [BX]
MOV                LEDBUF+1, AL
JMP SET2
BELL01:
JMP BELL02
SET2:
MOV                BX, OFFSET LEDBUF
CALL  DISPLAYLED
CALL  TESTKEY
JE    SET2
CALL  GETKEY
AND                AL, 0FH
MOV                AH, 0
MOV       SETBUF[2],AL
MOV                BX, OFFSET LEDMAP
ADD                BX, AX
MOV                AL, [BX]
MOV                LEDBUF+2, AL

SET3:
MOV                BX, OFFSET LEDBUF
CALL  DISPLAYLED
CALL  TESTKEY
JE    SET3
CALL  GETKEY
AND                AL, 0FH
MOV                AH, 0
MOV       SETBUF[3],AL
MOV                BX, OFFSET LEDMAP
ADD                BX, AX
MOV                AL, [BX]
MOV                LEDBUF+3, AL

JMP SET6
BELL02:
JMP BELL03
SET6:
MOV                BX, OFFSET LEDBUF
CALL  DISPLAYLED
CALL  TESTKEY
JE    SET6
CALL  GETKEY
AND                AL, 0FH
CMP   AL,0AH
JE TIMESET
JMP D0
TIMESET:

MOV                AL , SETBUF[0]
MOV                CL,10D
MUL                CL
MOV                BL,SETBUF[1]
ADD                AL,BL
MOV                HOUR,AL
CMP                HOUR,24
JL                LP1
MOV                HOUR ,0
LP1:
MOV   AL ,SETBUF[2]
MOV                CL,10D
MUL                CL
MOV                BL ,SETBUF[3]
ADD                AL,BL
MOV              MINUTE ,AL
CMP                MINUTE ,60
JL                LP2
MOV                MINUTE ,0
LP2:
MOV   SECOND, 0

JMP D0

BELL03:
MOV                BX, OFFSET BELL
CALL  DISPLAYLED                 ; 显示
CALL  TESTKEY                 ; 有键入?
JE                BELL03                     ; 无键入, 继续显示
CALL  GETKEY                 ; 读入键码
AND                AL, 0FH                 ; 显示键码
MOV                AH, 0
MOV                RINGBUF[0],AL
MOV                BX, OFFSET LEDMAP
ADD                BX, AX
MOV                AL, [BX]
MOV                LEDBUF, AL

BELL1:
MOV                BX, OFFSET LEDBUF
CALL  DISPLAYLED                 ; 显示
CALL  TESTKEY                 ; 有键入?
JE                BELL1                     ; 无键入, 继续显示
CALL  GETKEY                 ; 读入键码
AND                AL, 0FH                 ; 显示键码
MOV                AH, 0
MOV                RINGBUF[1],AL
MOV                BX, OFFSET LEDMAP
ADD                BX, AX
MOV                AL, [BX]
MOV                LEDBUF+1, AL

BELL2:
MOV                BX, OFFSET LEDBUF
CALL  DISPLAYLED                 ; 显示
CALL  TESTKEY                 ; 有键入?
JE                BELL2                     ; 无键入, 继续显示
CALL  GETKEY                 ; 读入键码
AND                AL, 0FH                 ; 显示键码
MOV                AH, 0
MOV                RINGBUF[2],AL
MOV                BX, OFFSET LEDMAP
ADD                BX, AX
MOV                AL, [BX]
MOV                LEDBUF+2, AL

BELL3:
MOV                BX, OFFSET LEDBUF
CALL  DISPLAYLED                 ; 显示
CALL  TESTKEY                 ; 有键入?
JE                BELL3       ; 无键入, 继续显示
CALL  GETKEY                 ; 读入键码
AND                AL, 0FH                 ; 显示键码
MOV                AH, 0
MOV                RINGBUF[3],AL
MOV                BX, OFFSET LEDMAP
ADD                BX, AX
MOV                AL, [BX]
MOV                LEDBUF+3, AL

BELL4:
MOV                BX, OFFSET LEDBUF
CALL  DISPLAYLED
CALL  TESTKEY
JE    BELL4
CALL  GETKEY
AND                AL, 0FH
CMP   AL,0BH
JE BELLSET
JMP D0

BELLSET:
MOV     NUM,0
MOV                AL , RINGBUF[0]
MOV                CL,10D
MUL                CL
MOV                BL,RINGBUF[1]
ADD                AL,BL
MOV                RHOUR,AL
CMP                RHOUR,24
JL                LP3
MOV                RHOUR ,0
LP3:
MOV       AL ,RINGBUF[2]
MOV                CL,10D
MUL                CL
MOV                BL ,RINGBUF[3]
ADD                AL,BL
MOV                RMINUTE ,AL
CMP                RMINUTE ,60
JL                LP4
MOV                RMINUTE ,0
LP4:

JMP D0
START  ENDP
       CODE   ENDS
       END              ST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