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了,单片机中断进入失败!软件没问题,计数器由DCLOCK激励输入

楼主(2019-06-16):
几个钟头了,用简单中断试过,软件没问题,计数器由DCLOCK激励输入,还试过直接开关加接地手动方波。
谢谢大佬们!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sbit duan=P3^0;
sbit wei=P3^1;
unsigned long pl;
unsigned int ct0,ct1;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 {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延迟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z;i++)
  for(j=0;j<110;j++);
}
void cl(void)            //初始化
{
pl=100;
ct0=0;
ct1=0;
TMOD=0x15;
EA=1;
ET0=1;
ET1=1;
TH0=0xff;
TL0=0xfc;
TR0=1;
TH1=0;
TL1=0;
TR1=1;
}

void show6led(long num)                      //数码管输出,大佬可以不看
{
unsigned char i,q,w,e,r;
i=num/10000;
duan=1;
P2=table[i];
duan=0;
P2=0xff;
wei=1;
P2=0xfd;
wei=0;
delay(10);
P2=0xff;
P3=0xff;
q=num%10000/1000;
duan=1;
P2=table[q]+0x80;
duan=0;
P2=0xff;
wei=1;
P2=0xfb;
wei=0;
delay(10);
P2=0xff;
P3=0xff;
w=num%1000/100;
duan=1;
P2=table[w];
duan=0;
P2=0xff;
wei=1;
P2=0xf7;
wei=0;
delay(10);
P2=0xff;
P3=0xff;
e=num%100/10;
duan=1;
P2=table[e];
duan=0;
P2=0xff;
wei=1;
P2=0xef;
wei=0;
delay(10);
P2=0xff;
P3=0xff;
r=num%10;
duan=1;
P2=table[r];
duan=0;
P2=0xff;
wei=1;
P2=0xdf;
wei=0;
delay(10);
P2=0xff;
P3=0xff;
}

void main()
{
  long number=23333;
  P2=0x00;
  cl();
  while(1)
  {
   if(ct0)
   {
    TR0=0;
    TR1=0;
    TH0=0xff;
    TL0=0xfc;
    TH1=0x00;
    TL1=0x00;
    pl=ct1;
    ct0=0;
    TR0=1;
    TR1=1;
        number=4000000/pl;
        }
   show6led(number);
   }
  }
void t() interrupt 1
{
  TR1=0;
  TR0=0;
  ct1=TH1*256;
  ct1=ct1+TL1;
  TH0=0xff;
  TL0=0xfc;
  TH1=0;
  TL1=0;
  ct0=1;
  TR0=1;
  TR1=1;
  P1=0x00;             //用来判断中断到底有没有进去,看来是失败了
}

网友A:
楼主自信软件没问题,其实就是软件问题:中断向量入口错误。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sbit duan=P3^0;
sbit wei=P3^1;
unsigned int ct0=0;
unsigned char count=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 {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延迟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z;i++)
          for(j=0;j<110;j++);
}
void cl(void)            //初始化
{
        TMOD=0x15;                //T0外部计数器T1定时器
        TH0=0x00;
        TL0=0x00;
        TH1 = 0x3C;                //设置定时器T1初值50ms
        TL1 = 0xB0;                //设置定时器T1初值50ms
        TR0=1;
        TR1=1;
        EA=1;
//        ET0=1;
        ET1=1;
}

void show6led(unsigned int num)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0;        //计数变量
        P2=0x00;                                        //消隐
        duan=1;
        duan=0;
        switch(count)
        {
                case 0:
                   P2=table[num/10000%10];
                   duan=1;
                   duan=0;

                   P2=0x7d;
                   wei=1;
                   wei=0;
                   count++;
                break;
                case 1:
                   P2=table[num/1000%10]|0x80;
                   duan=1;
                   duan=0;

                   P2=0x7b;
                   wei=1;
                   wei=0;
                   count++;
                break;
                case 2:
                   P2=table[num/100%10];
                   duan=1;
                   duan=0;

                   P2=0x77;
                   wei=1;
                   wei=0;
                   count++;
                break;
                case 3:
                   P2=table[num/10%10];
                   duan=1;
                   duan=0;

                   P2=0xef;
                   wei=1;
                   wei=0;
                   count++;
                break;
                case 4:
                   P2=table[num%10];
                   duan=1;
                   duan=0;

                   P2=0xdf;
                   wei=1;
                   wei=0;
                   count=0;
                break;
        }
}

void main()
{
        cl();
        while(1)
        {
                show6led(ct0);
                delay(1);
        }
}
void t() interrupt 3 //T1中断服务函数
{
        TH1 = 0x3C;                //设置定时初值50ms
        TL1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
        count++;
        if(count>=20)        //1秒
        {
                count=0;
                ct0=TH0<<8|TL0;//读取T0计数值
                TH0=0x00;
                TL0=0x00;
        }
}

网友B:
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调试很多次都没用。
结果把KEIL关闭,重启电脑,重启软件后,一样的程序,重新下载,就OK了。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有哪位大神能指示一下。

网友C:
把KEIL关闭,重启电脑,重启软件后,一样的程序,重新下载,就OK了

网友D:
1、仿真是谁在仿?仿什么东西的真?仿的错不错?无论哪一项有误都不行。
2、有些动作,仿真不一定仿得出来,否则就不叫仿了。
所以做个实战,一切都明朗,能花几个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自信软件没问题,其实就是软件问题:中断向量入口错误。

牛。。牛人!咱这论坛太猛了。谢谢您啦!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调试很多次都没用。
结果把KEIL关闭,重启电脑,重启软件后,一样的程序,重新下载, ...

对我这没起效,但是谢谢你的方案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KEIL关闭,重启电脑,重启软件后,一样的程序,重新下载,就OK了

试了一下应该不是这个问题。但是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仿真是谁在仿?仿什么东西的真?仿的错不错?无论哪一项有误都不行。
2、有些动作,仿真不一定仿得出来 ...

确实是实践出真知!我的开发板在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