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qb2a2-zv3/6vdc固态继电器可以用哪款继电器代替?

楼主(2019-06-16):
aqb2a2-zv3/6vdc松下继电器价格太高,想用欧姆龙或者国产的固态继电器代替。

网友A:
主要依据你的使用条件。

网友B:
你看看MOC3021或者其它MOC系的东西合适你用么 看示意图是个控制可控硅的东西 220v/2A MOC系一般1A 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