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时钟,闹钟,温度,农历PCB文件+Proteus仿真

楼主(2019-06-16):
51单片机时钟,闹钟,温度,农历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reg5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wd 1                        //定义是否有温度功能  =0时无温度,=1时有温度

#define yh 0x80 //LCD第一行的初始位置,因为LCD1602字符地址首位D7恒定为1100000000=80
#define er 0x80+0x40 //LCD第二行初始位置(因为第二行第一个字符位置地址是0x40

//液晶屏的与C51之间的引脚连接定义(显示数据线接C51P0口)
sbit en=P2^6;
sbit rw=P2^5;   //如果硬件上rw接地,就不用写这句和后面的rw=0
sbit rs=P2^4;

//校时按键与C51的引脚连接定义

sbit menu=P3^0;           //菜单键
sbit set=P3^1;       //设置键
sbit add=P3^2;     //加键
sbit dec=P3^3;      //减键
sbit ensure=P3^4;   //确认键

sbit DQ=P2^0;              //
sbit buzzer=P1^4;   //蜂鸣器,通过三极管8550驱动,端口低电平响

sbit led=P2^4;              //LCD背光开关
bit led1=1;

unsigned char temp_miao;
unsigned char bltime;  //背光亮的时间

//DS1302时钟芯片与C51之间的引脚连接定义
sbit IO=P1^1;
sbit SCLK=P1^2;
sbit RST=P1^0;

uchar a,miao,shi,fen,ri,yue,nian,week,setn,temp;
uint flag;
//flag用于读取头文件中的温度值,和显示温度值
bit c_moon;

ucharnz_shi=12,nz_fen=0,nz_miao=0,setNZn;        //定义闹钟变量
uchar shangyimiao,bsn,temp_hour;                     //记录上一秒时间
uchar T_NL_NZ;                                              //计数器
bit timerOn=0;                                                 //闹钟启用标志位
bit baoshi=0;                                             //整点报时标志位
bit p_r=0;                                                    //平年/润年  =0表示平年,=1表示润年
data ucharyear_moon,month_moon,day_moon,week;

sbit ACC0=ACC^0;
sbit ACC7=ACC^7;
/************************************************************
ACC累加器=A
ACC.0=E0H

ACC.0就是ACC的第0位。Acc可以位寻址。

累加器ACC是一个8位的存储单元,是用来放数据的。但是,这个存储单元有其特殊的地位,
是单片机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单元,很多运算都要通过ACC来进行。以后在学习指令时,
常用A来表示累加器。但有一些地方例外,比如在PUSH指令中,就必须用ACC这样的名字。
一般的说法,A代表了累加器中的内容、而ACC代表的是累加器的地址。
***************************************************************/

//********阳历转换阴历表************************************

1 原理图及PCB.rar

2 程序.rar

3 protues仿真.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