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遥控车变身半RC的爆改之路

楼主(2019-06-16):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首先,我先声明:无线电路部分不是我自己开发的,用的是萝莉的。新手第一次发帖,定有许多不足之处,写得不好或不足的地方,还请各位多多包涵。
       进入正题:首先是材料:遥控车一辆,9g舵机一个,130小电机一个(原车的130电机转速和扭矩都不够大,如果有能力及家里有细铜线的话,建议自己重绕电机线圈。诺基亚锂电池一块,(想暴力的上2s 18650电池,当然,这样对电调和电机的要求又得提高一些)。

开始动手:
先拆前面的转向部分,注意别把中间的拉杆弄坏了

把拉杆的限位剪了, 如下图

暴力肢解电池盒

接下来拆弹簧,用来做避震

502大法加热熔胶大法,固定电池舱盖,

接下来的是,转向电机的盖子,接着肢解

方向轮的虚位有点大,然后是:OK跳线大法好。把外面的绝缘保护皮弄掉,给轮轴绕几圈

舵机摆臂,剪短

垫高舵机位,然后发现后面的电机尾座也挡舵机,没办法,又是一“咔嚓”

开始安装减震,拆下来的弹簧太长了,所以需要两头都剪,然后拉长,为啥要拉长?为了降低弹簧的劲度系数

安装舵机,先找好舵机的固定位置,用铁丝连接舵机摆臂和拉杆上的螺丝(按原来的放置位置放,从车尾看,螺丝孔开在左侧位置,为的是与舵机的角度杠杆摆动相配合,最后放上弹簧(剪弹簧和拉弹簧的时候尽量左右一样长,以保证左右避震的受力相同)

装上电机盖,同样还是先502再热熔胶固定,丑是丑的点,但这是车子内部,装上车壳,啥都看不见。

再来几张转向效果图和避震效果图

最后,再附上遥控和电调的制作方法:

注意:
这种小车子因为空间小,只能用1S小电调,PN电调塞不进车子。不要忘了,接收机也要放进车子里面,所以,空间有限,做的接收机 ,电调
是能小就小。

2S 18650锂电池的装车效果如下图,用的是商品电调,电压和电调达到暴走的要素了,但是,因为电流的原因。烧了我3个130电机,其实现在萝莉的建议电调也已经出有了大电流版,但是我还没有去了解过是1片单片机接多少个L9110,是用并联电路还是串联电路

全文  【完】

爱萝丽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PN、全N电调已更新).PDF

网友A:
楼主好厉害,可惜只有一张图 是不是jpg图片没有压缩上传失败了?

网友B:
这个也相当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厉害,可惜只有一张图 是不是jpg图片没有压缩上传失败了?

我用手机连的WIFI,然后莫名其妙就自己断开了,前面的图片没有保存,我后面才发现,但是那些图片自己被我扔回收站,彻底删除了。想想就心痛!

网友C:
居然没看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D(2019-12-13):
这个可以用某宝里面的滑板车手指遥控器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