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控制LED灯的多种实现方法(Proteus仿真+代码)

楼主(2019-06-16):
请下载查看源码例程

51单片机串口通讯(控制)示例2-多字符多功能控制:示例串口发送:
卧室/床头灯/开//    ---开灯
卧室/床头灯/关//    ---关灯  更多指令,自行添加,理论上可添加指令数量无限个。
部分代码截图如下

网友A(2025-05-27):
很好还挺好

网友B(2021-05-25):
有问题请加群询问1029475628

网友C(2021-03-08):
引用 网友D:
您好,问一下您这个程序一个问题,三个单片机分别烧录该程序,A发送,BC接收,当B接收到后,控制C需要发两 ...

加文件头 校验码

网友E:
用电脑来控制灯的开关,很好啊.

网友F(2020-12-10):
引用 网友D:
您好,问一下您这个程序一个问题,三个单片机分别烧录该程序,A发送,BC接收,当B接收到后,控制C需要发两 ...

多个单片机通讯,应该改变一下程序,并且分同步和异步通讯,需要的设置不同的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错,写程序的软件是什么软件啊,黑底,这字很好看啊

就是keil,调了个色而已,vscode比这个还更绚丽

网友G(2020-08-12):
这个不错,写程序的软件是什么软件啊,黑底,这字很好看啊

网友H:
看描述很不错,看看

网友I(2020-06-15):
这个论坛是个好东西

网友J(2020-03-25):
太厉害了,学到了

网友K:
串口通讯功能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您好,问一下您这个程序一个问题,三个单片机分别烧录该程序,A发送,BC接收,当B接收到后,控制C需要发两 ...

多机通讯需要改动程序哦

网友L:
学习到了 很全面

网友M:
这个论坛是个好东

网友D(2019-11-16):
您好,问一下您这个程序一个问题,三个单片机分别烧录该程序,A发送,BC接收,当B接收到后,控制C需要发两次指令。(是不是受到了B指令的干扰,C收到错误指令,第二次清空错误指令)

网友N(2019-09-11):
这个论坛是个好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