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ATE门测脉宽的单片机程序问题

楼主(2019-06-16):
如图,当JB  P3.3,loop   ;当3.3为高电平时,循环等待
                     setB  TR1     ;当3.3为低电平时,启动定时器
             JNB   P3.3,LOOP1  ;当3.3为低电平时,循环等待
             JB P3.3,LOOP2;当 3.3为高电平时,循环
                 CLR    TR1;        关闭定时器
                 MOV  A,TL1;     T1计时器送A
我的问题是,开启定时器T1时,应该是从低电平开始计时的,到下个低电平时关闭T1,我觉得应该是计的是一个低电平脉宽和一个高电平脉宽。但是题目上说只计的高电平,请问是我理解错了吗?还有为什么有把定时器的低字节送A,高字节为什么不送A,应该是低字节加高字节才是定时器的数值啊,求解

网友A:
1、如果TMOD.7(GATE=0)=0,则你是对的!现在TMOD.7=1(GATE=1),你查一下,GATE是什么?
2、如果脉宽<256则只计TL1就可以了,书中也只是这个意思!如果:255<脉宽<65536则需要TH1。如果再宽则需要另加计数器。题目中意思到了就可以了。

楼主:
哦,是的。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