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C51单片机的语法问题,编译器提示TMOD, TH1,TL1,ET0重复定义

楼主(2019-06-16):
/******问题描述**********/
   我只包含了一次reg52.h,但是编译器提示TMOD, TH1,TL1,ET0等都重复定义了,我也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lesson15_1.c(4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lesson15_1.c(50): error C231: 'TMOD': redefinition
lesson15_1.c(50): error C231: 'TMOD': redefinition
lesson15_1.c(51): error C231: 'TH0': redefinition
lesson15_1.c(51): error C231: 'TH0': redefinition
lesson15_1.c(52): error C231: 'TL0': redefinition
lesson15_1.c(52): error C231: 'TL0': redefinition
lesson15_1.c(53): error C231: 'ET0': redefinition
lesson15_1.c(53): error C231: 'ET0': redefinition
lesson15_1.c(54): error C231: 'TR0': redefinition
lesson15_1.c(54): error C231: 'TR0': redefinition
lesson15_1.c(55):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uchar code 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sbit Bit_Latch = P2^3;
sbit Seg_Latch = P2^2;

sbit infrared_receiver = P3^2;//P3^2是外部中断0的引脚
uchar irtime;//红外全局变量

bit irpro_ok, irok;//红外数据处理标志位,红外接收标志位
uchar ircord[4], irdata[33];

void IR_work();
void IRcordpro();
void Init_Timer0();
void EX0_Init();

void main()
{
        Init_Timer0();//定时器0初始化
        EX0_Init();//外部中断初始化

        DataPort = 0xfe;
        Bit_Latch = 1;
        Bit_Latch = 0;

        while(1)
        {
                if(irok)
                {
                        IRcordpro();
                        irok = 0;
                }
                if(irpro_ok)//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
                {
                        IR_work();
                }
        }
}

void Init_Timer0();
{
        TMOD = 0x02;
        TH0 = 0x00;
        TL0 = 0x00;
        ET0 = 1;
        TR0 = 0;
}

void EX0_Init()
{
        IT0 = 0;//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
        EX0 = 1;
        EA = 1;//开总中断
}

void IRcordpro()
{
        uchar i, j, k;
        uchar cord, value;

        k = 1;
        for(i=0;i<4;i++)
        {
                for(j=0;j<8;j++)
                {
                        cord = irdata[k];
                        if(cord > 7)
                        {
                                value |= 0x80;
                        }
                        if(j<7)
                        {
                                value >>= 1;
                        }
                        k++;
                }
                ircord[i] = value;
                value = 0;
        }
        irpro_ok = 1;
}

void IR_work()
{
        switch(ircord[2])
        {
                case 0x0c: DataPort = DuanMa[1];break;
                case 0x18: DataPort = DuanMa[2];break;
                case 0x5e: DataPort = DuanMa[3];break;
                case 0x08: DataPort = DuanMa[4];break;
                case 0x1c: DataPort = DuanMa[5];break;
                case 0x5a: DataPort = DuanMa[6];break;
                case 0x42: DataPort = DuanMa[7];break;
                case 0x52: DataPort = DuanMa[8];break;
                case 0x4a: DataPort = DuanMa[9];break;
                default: break;
        }
        irpro_ok = 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定时器0中断
{
        irtime++;
}

void EX0_IR()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
{
        static uchar i;
        static bit startflag;

        if(startflag)
        {
                if(irtime < 63 && irtime > 33)
                {
                        i = 0;
                }
                irdata[i] = irtime;
                irtime = 0;
                i++;
                if(i == 33)
                {
                        irok = 1;
                        i = 0;
                }

        }
        else
        {
                irtime = 0;
                startflag = 1;
        }
}

各位大佬走过路过进来帮我看看呀。

网友A:
48行,把
void Init_Timer0();

后面的分号去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新的问题*******************************************/
...

我知道了,单片机默认电平为高电平,所以段选默认是打开的。

网友B:
void Init_Timer0();
多了个分号(;)而已

楼主:
不好意思,我找错误原因了,定义函数后面不能有分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行,把
void Init_Timer0();

您说的对,是我自己疏忽了,多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Init_Timer0();
多了个分号(;)而已

您说的对,是我自己疏忽了,多谢提醒。

网友C:
函数的后面多了个分号(;),函数是不能有的亲

楼主:
/*********************************************新的问题*******************************************/
我现在有个新问题,是这样的,我在主函数里令P0为0xfe,并打开了位选芯片,只选择第一个数码管,但是我全程没有打开段选信号,为什么我后面使用红外接收器改变数码管数字的时候会正确显示,不是应该DataPort = 0xff(DataPort赋值一个数);Seg_Latch = 1; Seg_Latch = 0;这样才会打开段选,然后才会显示数字吗?我上面的程序里除了定义sbit Seg_Latch = P2^2, 后面都没有打开,但是居然也有用,我想请问下为啥啊?

网友D:
应该加了两个51的头文件导致的

网友B:
你的段选本来就开了,共阴数码管两位? 没电路图,别人都是瞎猜,说不定共阴都连一块了。

网友E:
学程序之前,一定要把用到的芯片的基本资料搞清楚。51系列单片机默认初始化后,P1,P2,P3端口的输出都是高电平的。继续深入的话,你还需要了解内部寄存器、内存区的初始化状态是什么样子,否则,程序看起来没问题,实际一运行,可能还会出问题的。想要深入学习开发,基本知识一定要扎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程序之前,一定要把用到的芯片的基本资料搞清楚。51系列单片机默认初始化后,P1,P2,P3端口的输出都是高电 ...

说的很有道理,我也是初学所以很多东西搞不清楚或者当时记得后面忘记了,以后要好好练基本功。

网友F:
芯片手册上都有,仔细读一遍芯片手册,你的收获何止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