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CS712实现数字电流表的程序+电路图

楼主:
ACS712直流/交流电流测量传感器具有量程大、简单易用等特点,可用于直流电流和交流电流的测量。ACS712是带 2.1 kVRMS 电压绝缘及低电阻电流导体的全集成、基于霍尔效应的线性电流传感器 IC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at89x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CLOCK P1_0
#define D_IN  P1_1
#define D_OUT P1_2
#define _CS   P1_3
sbit g1=P2^7;
sbit g2=P2^1;
sbit g3=P2^3;
sbit g4=P2^5;
ulong AD_ad1,AD_ad2;
float JiZhun_AD=2.5;
float AD_Data=0.0;
ulong AD_ad=0;
char chi;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02s(void)
        {
        unsigned char i,j,k;
        for(i=1;i>0;i--)
        for(j=10;j>0;j--)
        for(k=200;k>0;k--);
        }
uint read1543(uchar port)
        {
        uint ad;
        uint i;
        uchar al=0,ah=0;
        CLOCK=0;
        _CS=0;
        port<<=4;
        for (i=0;i<4;i++) //将四位通道地址送1543
                {
                D_IN=(bit)(port&0x80);CLOCK=1;CLOCK=0;
                port<<=1;
                }
        for (i=0;i<6;i++) //填6个CLOCK信号
                {
                CLOCK=1;CLOCK=0;
                }
        _CS=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
        _CS=0; //等待AD转换结束
        _nop_();_nop_();_nop_();
for (i=0;i<2;i++) //D9,D8
                {
                D_OUT=1;CLOCK=1;ah<<=1;
                if (D_OUT) ah +=0x01;
                CLOCK=0;
                }
        for (i=0;i<8;i++) //取出D7--D0
                {
                D_OUT=1;CLOCK=1;al <<= 1;
                if (D_OUT)
                al +=0x01;
                CLOCK=0;
                }
_CS=1;
ad = (uint)ah;
ad <<= 8;
ad +=(uint)al; //
return(ad);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5-20000)/255;
TL0=(65535-20000)%255;
EA=1;ET0=1;TR0=1;
while(1)
        {
        P0=table[(AD_ad%10)];
        g1=1;
    delay02s();
    g1=0;
        P0=table[(AD_ad/10)%10];
        g2=1;
    delay02s();
    g2=0;
    P0=table[(AD_ad/100)%10];
        g3=1;
    delay02s();
    g3=0;
        P0=table[(AD_ad/1000)]|0X80;
        g4=1;
    delay02s();
        g4=0;
        }
}
zhongduan()interrupt 1
{
        TH0=(65535-20000)/255;
        TL0=(65535-20000)%255;
        chi++;
        if(chi==50)
        {
        chi=0;
        AD_ad1 = read1543(0);   //          (通道0电压正端)
        AD_Data = ((float)AD_ad1)*JiZhun_AD*2/1024+0.15005;//0.15经过实测需要加0.15减少误差
        AD_ad =((AD_Data-2.68)/0.185)*1000;
        }

}

网友A(2021-03-10):
多大量程

网友B(2021-10-19):
大家别参考  这图引脚号都标错了

网友C(2021-12-25):
可以用6902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