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检测K1,K2按键同时按下,触发LED反转,且不影响k1,与k2单独工作

楼主(2019-06-17):
      单片机如何检测K1,K2同时按下,触发LED反转,且不影响k1,与k2单独工作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1||k2)==0)
                {
                        led=~led;          //led状态取反
                }
        }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1==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led1=~led1;          //led1状态取反
                                }
                                while(!k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if(k2==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2==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led2=~led2;          //led2状态取反
                                }
                                while(!k2);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网友A: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2==0)
                {
                        led=~led;          //led状态取反
                }                 else    led1=~led1;
        }

if(k2==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1==0)
                                {
                                        led=~led;          //led2状态取反
                                }

                               else  led2=~led2;
                        }

网友B:
if(K1==0)  KEY=1;
if(K1==0)  KEY=2;
if(K1==0&&K2==0)  KEY=3;

消抖啥的自己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K1==0)  KEY=1;
if(K1==0)  KEY=2;
if(K1==0&&K2==0)  KEY=3;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k1=P3^1;         //定义P31口是k1
sbit k2=P3^0;         //定义P30口是k2
sbit led=P2^0;         //定义P20口是led
sbit led1=P2^1;         //定义P21口是led1
sbit led2=P2^2;         //定义P22口是led2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int key,linshizhi;

void keypros()
{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1==0)
                {
                 key=1;
                }
        }

          if(k2==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2==0)
                {
                   key=2;
                }
        }

                 if(k1==0&&k2==0)                  //检测按键K1,K2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1==0&&k2==0)
            {
               key=3;
            }
        }
}

void xianshi()
{
   linshizhi=key;
   if(linshizhi==1){led=~led;}
   if(linshizhi==2){led1=~led1;}
   if(linshizhi==3){led2=~led2;}
   key=0;
}

void main()
{
        while(1)
        {
                keypros();  //按键处理函数
                xianshi();
        }
}
        实际实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0);    ...

void keypros()
{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2==0)
                {
                     led=~led;          //led状态取反
                }   else    led1=~led1;
        }

        if(k2==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1==0)
                {
                led=~led;          //led2状态取反
                }  else  led2=~led2;
        }
}

   现象不理想

网友C:
同时按下用“与逻辑”不是用“或逻辑”

网友D:
楼主代码中的第一个判断中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1||k2)==0)
                {
                        led=~led;          //led状态取反
                }
        }
改成
if(k1==0 && k2==0)                  //检测按键K1和K2是否同时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1==0 && k2==0)  //检测按键K1和K2是否同时按下
                {
                        led=~led;          //按键K1和K2同时按下, led状态取反
                }
        }
即可

楼主:
与不是“&&”这个吗

网友E:
你的程序K1 K2单独按下也可以使LED取反,两个同时按下也是,要用&&。

网友F:
多两个变量,记录按住时间长度,不会阻塞其它流程,这种逻辑最简单了

int  k1_count=0, k2_count=0;

{        // 注意 int 在 16bit 机器上可能会超过 32768 变成负数所以下文有30000这个常数
     if(k1==0) { if(k1_count<30000) k1_count++; } else k1_count=0;
     if(k2==0) { if(k2_count<30000) k2_count++; } else k2_count=0;

     // 所谓同时按下,代表 k1_count 和 k2_count 都位于 10ms-20ms 之间(10ms的去抖时间)
     // 假设一个先按了20ms 还没松开,另外一个再按下,那就不叫同时,叫先后按下
     // 去抖可以通过连续性判断得到。k1_count 自加不满 10次(每ms算一次)那就是接触不好
     // 补充 k1_count k2_count 赋值是为了防止不停重入。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调整合理方案
     if( k1_count>=10 && k1_count<20 && k2_count>=10 && k2_count<20)
     {    led=~led;
          k1_count=30000; k2_count=30000;
     }
     ... delay(1ms);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id keypros()
{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具体现象是什么?

网友F:
我补充一下我回复的 10楼

*   关于去抖,回复中这种以连续性计时作为按下依据,并不是最好(分时间片1ms能否准时、以抖动第一次作为计时依据之类的前置条件等),但是误差也不大

*   关于人手按键,记忆中任天堂的游戏手柄有人可以按出17下每秒,一般人12-13下。两次按键间隔差不多有 60ms 吧

*   所以如果觉得代码中同时性条件太苛刻,可以把程序中 20 的数字改大,如 40 或 50 吧,以测试为准

网友G:
加多一条 if(看)

网友G:
if(k1==0&&k2==0)  led=~led;  主体内容就就是这样,加多一条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if(k1==0&&k2==0)  led=~led;  主体内容就就是这样,加多一条就可以实现了

关键是判断 “同时按下瞬间”

如果 k1==0 和 k2==0 这样判断的话,按住 k1 和 k2 一个小时也会进 led 切换,按住一天也会进 led 切换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这样不会一直在反转吗,看上去也就一直是亮的,你可以在按键的时候加一步没有按键按下的时候key为0,这样显示的时候只有检测到key为0之后的下一步才判断键值,不然不判断就不会一直反转看上去一直亮了

网友D:
我的记忆中,消抖处理一般是20ms。

网友I:
流程:
1. 判断K1
2. 判断K2
3. 判断K1和K2
以上逻辑都不通,按K1,后面的K2是执行不了的,当你K1执行成功了,那么两个按键同时按下,那就逻辑错误了,不可能跳过执行,用两个中断,配合时间间隙和标志位,可能行吧,很有可能还要用到GOTO

网友J:
查一下相关书籍也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的记忆中,消抖处理一般是20ms。

要看楼主的按键是什么样的,便宜的软胶垫碳膜,印象中差异比较大,锅仔片的就好些

在示波器量一下波形可以大致看出要去抖的时间去这儿看看别人是怎么测试的吧:
https://blog.csdn.net/xu8023636/article/details/79219880

网友B:
引用 楼主: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if(K1==0&&K2==0)  KEY=3;
else if(K1==0)  KEY=1;
else KEY=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