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写了个单片机小车的程序分享一下

楼主(2019-06-17):
喜欢32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遥控的32小车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unt;      //0.5ms次数标识
uchar jd;         //角度标识

sbit DJ0 = P1^0;
sbit DJ1 = P1^1;
sbit DJ2 = P1^2;
sbit DJ3 = P1^3;

sbit Trig = P2^2;                        //超声波引脚
sbit Echo = P2^3;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long S=0;
bit      flag =0;
unsigned char disbuff[4]           ={ 0,0,0};

sbit pwm = P2^4;          //PWM信号输出
sbit led = P1^4 ;          //led信号输出
uchar code table[]="I LOVE MCU!";
sbit lcden=P2^6;        //液晶 使能
sbit lcdrs=P2^7;        //液晶 数据命令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Stop()                                //小车停止
{
        DJ0 = 0;
        DJ1 = 0;
        DJ2 = 0;
        DJ3 = 0;

}
void XiaoChe_GO()           //小车前进
{
        DJ0 = 0;
        DJ1 = 1;
        DJ2 = 0;
        DJ3 = 1;

}
void XiaoChe_Back()           //小车后退
{
        DJ0 = 1;
        DJ1 = 0;
        DJ2 = 1;
        DJ3 = 0;
}
void XiaoChe_Zuo()           //小车左转
{
        DJ0 = 1;
        DJ1 = 0;
        DJ2 = 0;
        DJ3 = 1;
}
void XiaoChe_You()           //小车右转
{
        DJ0 = 0;
        DJ1 = 1;
        DJ2 = 1;
        DJ3 = 0;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void Time0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
        TMOD = 0x11;           //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1   定时器1工作在方式1
        TH0  = 0xfe;
        TL0  = 0x33;                   //11.0592MZ晶振,0.5ms
        TH1 = 0;
        TL1 = 0;

        EA=1;
        ET0=1;
        ET1=1;
        TR0=1;                 //定时器开始  用于舵机转向
}
/*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中断程序
{
                TH0  = 0xfe;             //重新赋值
                TL0  = 0x33;
    if(count<jd)              //判断0.5ms次数是否小于角度标识
      pwm=1;                  //确实小于,PWM输出高电平
    else
      pwm=0;                  //大于则输出低电平

    count=(count+1);          //0.5ms次数加1
    count=count%40;                          //次数始终保持为40 即保持周期为20ms
}
*/
void zd0() interrupt 3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
  {
          Trig=1;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void Conut(void)                        //计算结果
{
         time=TH1*256+TL1;
         TH1=0;
         TL1=0;

         S=(time*1.7)/10;     //算出来是MM
        if((S>=7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
         {
                 flag=0;
                 XiaoChe_GO();
                 disbuff[0]=45;
           disbuff[1]=45;
           disbuff[2]=45;
         }
         else if(S < 100)
         {
                 XiaoChe_Zuo();
                 delay(300);
                 Stop();
                 disbuff[0]=S%1000/100 + 0x30;
           disbuff[1]=S%1000%100/10 + 0x30;
           disbuff[2]=S%1000%10 %10 + 0x30;
         }
        else
        {
                 disbuff[0]=S%1000/100 + 0x30;
           disbuff[1]=S%1000%100/10 + 0x30;
           disbuff[2]=S%1000%10 %10 + 0x30;
        }

}
void main()
{
        int x=0;
        uchar num;
  Time0_Init();
        init();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1;num++)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5);
        }
while(1)
{
                         x++;
                         StartModule();
             while(!Echo);                //当RX为零时等待
             TR1=1;                            //开启计数
             while(Echo);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1=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3;num++)
                                {
                                        write_data(disbuff[num]);
                                        delay(5);
                                }
                         delay(50);
                        jd = 1;
                        count = 0;
                        delay(100);
                        jd = 2;
                        count = 0;
                        delay(100);
                        jd = 3;
                        count = 0;
                        delay(100);
                        jd = 4;
                        count = 0;
                        delay(100);
                        jd = 5;
                        count = 0;
                        delay(100);

                        if(x%2 == 0)
                                led = !l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