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牙刷的MCU驱动程序

楼主(2019-06-17):
这是电动牙刷的驱动程序,电路可以采用电池供电,也可以USB供电,可以检测电量的多少

#include "main.h"

void main(void)
{
        SystemInit();
        while(1)
        {
                BatteryVoltageWarning();
                KeyScan();
                switch (key_flag)
                {
                        case 0: Led50 = 1;Led70 = 1;Led100 = 1;  //档位指示灯全灭
                                        MotorA = 1;MotorB = 1;   //电机不转
                                        break;
                        case 1: Led50 = 0;Led70 = 1;Led100 = 1;  //1挡指示灯亮
                                        MotorA = 0;MotorB = 1;
                                        break;
                        case 2: Led50 = 1;Led70 = 0;Led100 = 1;  //2挡指示灯亮

                                        break;
                        case 3: Led50 = 1;Led70 = 1;Led100 = 0;  //3挡指示灯亮

                                        break;
                        default: break;
                }
                if(time_flag == 4)   //time_flag为4时,即4*30s=120s,2分钟,此时电机停转
                        key_flag = 0;
        }
}

/******延时x毫秒******/
void DelayMs( uint x )                //@11.0592MHz
{
        uint a;
        for(a=0;a<x;a++)
        {
                uchar i, j;
                _nop_();
                i = 2;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系统初始化******/
void SystemInit()
{
        Led50 = 1;
        Led70 = 1;
        Led100 = 1;
        LedPower = 1;
        ModeKey = 1;
        MotorA = 1;
        MotorB = 1;
        Timer0Init();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Init()                //333us @11.0592MHz  0.03%误差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E;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开启定时器0中断
        EA = 1;     //开启总中断
}

/*******读ADC0832函数******/
uchar Adc0832(uchar channel)     //AD转换,返回结果
{
    uchar i=0;
    uchar j;
    uint dat=0;
    uchar ndat=0;

    if(channel==0)channel=2;
    if(channel==1)channel=3;
    ADDI=1;
    _nop_();
    _nop_();
    ADCS=0;                    //拉低CS端
    _nop_();
    _nop_();
    ADCLK=1;                   //拉高CLK端
    _nop_();
    _nop_();
    ADCLK=0;                   //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_nop_();
    _nop_();
    ADCLK=1;                   //拉高CLK端
    ADDI=channel&0x1;
    _nop_();
    _nop_();
    ADCLK=0;                   //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_nop_();
    _nop_();
    ADCLK=1;                   //拉高CLK端
    ADDI=(channel>>1)&0x1;
    _nop_();
    _nop_();
    ADCLK=0;                   //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ADDI=1;                    //控制命令结束
    _nop_();
    _nop_();
    dat=0;
    for(i=0;i<8;i++)
    {
        dat|=ADDO;            //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              //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dat<<=1;
        if(i==7)dat|=ADDO;
    }
    for(i=0;i<8;i++)
    {
        j=0;
        j=j|ADDO;            //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             //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j=j<<7;
        ndat=ndat|j;
        if(i<7)ndat>>=1;
    }
    ADCS=1;                 //拉低CS端
    ADCLK=0;                //拉低CLK端
    ADDO=1;                 //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dat<<=8;
    dat|=ndat;
    return(dat);            //return ad k
}

/*******电池低电量警告******/
void BatteryVoltageWarning()
{
        ad_data =Adc0832(0);         //读取电池电压采样值
        //ADC0832模数转换是8位ADC芯片,转换回来的数值是0-255,0V时是0,5V时是255,相应的倍数就是255/5=51
        //因此,将转换回来的数除以51,就得到相应的电压值了
        battery_voltage = (double)(ad_data)/51.0;
        if(battery_voltage < 0.7)     //当电池电压小于0.7V,即电量低于20%时,低电量指示灯亮
                LedPower = 0;
        else
                LedPower = 1;
}

/*******按键扫描******/
uchar KeyScan()
{
        if(!ModeKey)
        {
                DelayMs(10);
                if(!ModeKey)
                {
                        time_30s = 0;
                        time_flag = 0;   //每次按档位模式按键,电机转动都要复位,即清零已经转动的时间
                        key_flag++;
                        if(key_flag > 3)
                                key_flag = 0;
                }
                while(!ModeKey);
        }
        return key_flag;
}

/*******产生电机PWM******/
void MotorControl(uchar pwm, uchar ab)
{
        if(pwm > 10)
                pwm = 10;
        if(time_30s > 90000)  //约为90000*333us=30s
        {
                time_30s = 0;
                time_flag++;    //每30s停转一次,每停转一次time_flag就加一
                if(time_flag > 4)   //time_flag加到4,即4*30s=120s,2分钟
                        time_flag = 0;
                MotorA = 1;
                MotorB = 1;
                DelayMs(1000);  //电机每隔30s停转1s
        }
        else
        {
                if(time_pwm > 10)  //PWM周期为10*333us=3.33ms,频率约为1/3.33ms=300.3Hz
                        time_pwm = 0;
                if(ab=='A')       //如果参数为A
                {
                        MotorB = 0;   //则产生正脉冲,此时电机正转
                        if(time_pwm < pwm)        //占空比为(pwm/10*100%),改变pwm值(范围0-10)即改变占空比(对应0-100%),从而可以改变电机的速度
                                MotorA = 1;
                        else
                                MotorA = 0;
                }
                else if(ab=='B')  //如果参数为B
                {
                        MotorA = 0;   //则产生负脉冲,此时电机反转
                        if(time_pwm < pwm)        //占空比为(pwm/10*100%),改变pwm值(范围0-10)即改变占空比(对应0-100%),从而可以改变电机的速度
                                MotorB = 1;
                        else
                                MotorB = 0;
                }
        }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TL0 = 0xCD;
        TH0 = 0xFE;      //重新赋初值333us,0.03%误差
        time_pwm++;
        time_30s++;     //每333us进入一次中断,同时time_pwm、time_30s值各加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传一个仿真图吧

网友B(2019-08-28):
楼主有没原理图,谢谢

网友C:
看看,能不能有用。

网友D:
下载看了一下,牙刷里面就是一个电机,正转反转线路怎么接,还是要有原理图才清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管理员建议太好了

网友F(2019-10-31):
希望楼主能上传看看

网友B:
楼主,程序我有看了,有问题啊,你都没有调动MotorControl(uchar pwm, uchar ab)这个函数

网友G(2020-03-18):
下下来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