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max6675模块+K型热电偶的高温可调PID温控系统源程序

楼主(2019-06-17):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位定义
//max6675
sbit SO= P1^0;
sbit CS= P1^1;
sbit SCK=P1^2;
//按键
sbit key1=P1^5;                //功能键
sbit key2=P1^6;                //+
sbit key3=P1^7;                //-
sbit BEEP=P1^3;                //蜂鸣器
sbit RELAY=P1^4;        //继电器
//DAC0832
//sbit CSDA=P3^2;
//sbit wr=P3^6;

//int high_limit=1250; //上限温度,默认值为1250
int Temp_set=250;    //设定目标温度,默认值为250
int Temp_true;
int set_status=0;
uchar qian=0,bai=0,shi=0,ge=0,xiao=0;
uchar smg[8];
//float Kp,Ki,Kd;
uchar num[]={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阴极数码管赋值  0,1,2,3,4,5,6,7,8,9
//uchar num_p[]={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共阳极数码管带小数点赋值  0,1,2,3,4,5,6,7,8,9
uchar choose[]={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数码管位选
//sbit dula=P2^6;        //数码管段选,锁存器控制信号
//sbit wela=P2^7;        //数码管位选,锁存器控制信号
uint  Re_Convert();        //热电偶数据读取,返回温度
//int ek=0;
//int eset_statu=0;                //第K-1采样时的偏差值,Error[-1]
//int ek2=0;                        //第K-2采样时的偏差值,Error[-2]
//float LastOutput=0;        //上次PID输出
//float Output=0;                //PID的输出
//uchar high_time,low_time,count=0;                //占空比调节参数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delay_50ms(uint m)
{
        uchar x,y;
        for(x=m;x>0;x--)
                for(y=50;y>0;y--) ;
}
/*********** MAX6675函数***********/
uint Re_Convert() //热电偶数据读取,返回温度
{
        long int a=0x7ff8;
        long int wendu=0,wendu_1;
        float wendu_2;
    uint i;
        CS=1;
        SCK=0;
        delay(200);
        _nop_();
        _nop_();
        CS=0;
        for(i=1;i<=16;i++)
          {        wendu=wendu<<1;
                _nop_();
                 SCK=1;
                if(SO==1){wendu=wendu|0x01;}
                   else wendu=wendu|0x00;
                _nop_();
                _nop_();
                SCK=0;
                _nop_();
                _nop_();
          }
        wendu_1=wendu&a;
        wendu_1=wendu_1>>3;
        wendu_2=wendu_1*0.25;
        return wendu_2;                        //返回带两位小数的实际温度
        //wendu=wendu_2*100;        //放大100倍转成整型常数
        //return wendu;                        //返回整型常数便于显示小数位数字
}
//*************温度显示程序*******************//
void Disp_temp_true(uint temp)//温度显示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ge=temp%10; //取个数位数字
        temp=temp/10;
        shi=temp%10;//取十位数字
        temp=temp/10;
        bai=temp%10;//取百位数字
        qian=temp/10;//取千位数字
          smg[0]=num[qian];
        smg[1]=num[bai];
        smg[2]=num[shi];
        smg[3]=num[ge];
        /*
        for(i=0; i<4; i++)
        {
                P2=choose[i];  //数码管位选
                P0=smg[i];  //送数字到段码端口,显示数字
                j = 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P0 = 0x00;//消隐
        }
        */
}

//*************温度设置显示程序*******************//
void Disp_temp_set(uint set)//温度设置显示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ge=set%10; //取个数位数字
        set=set/10;
        shi=set%10;//取十位数字
        set=set/10;
        bai=set%10;//取百位数字
        qian=set/10;//取千位数字
          smg[4]=num[qian];
        smg[5]=num[bai];
        smg[6]=num[shi];
        smg[7]=num[ge];
        /*
        for(i=4; i<8; i++)
        {
                P2=choose[i];  //数码管位选
                P0=smg[i];  //送数字到段码端口,显示数字
                j = 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P0 = 0x00;//消隐
        }
        */
}

//*************报警子程序*******************//
void Alarm()//蜂鸣器间断
{
        if(Temp_true>Temp_set)
        {
                int b;
                for(b=100;b>0;b--)
                {
                        BEEP=1;
                        delay_50ms(10);
                        BEEP=0;
                        delay_50ms(10);
                }
        }
}

void compare_temper()
{
        uint temper=Temp_true;
        if(temper>=Temp_set)                //实际温度是否大于设置的温度
        {
                RELAY=1;
        }
        else if(temper<Temp_set)
        {
                RELAY=0;
        }
}

//*******按键子程序*******//
void keyset()
{
        #if 1
                if(key1 == 0){
                        set_status =!set_status;
                }
                if(set_status==1){
                        if(key1==0)
                        {
                                set_status =!set_status;
                        }

                        if(key2==0)
                        {
                                Temp_set=Temp_set+10;
                                Disp_temp_set(Temp_set);
                                //delay_50ms(1);
                                //while(!key2);
                        }

                        if(key3==0)
                        {
                                Temp_set=Temp_set-10;
                                Disp_temp_set(Temp_set);
                                //delay_50ms(10);
                                //while(!key3);
                        }
                }
        }
        #else

        if(set_status==0)
        {
                if(key1==0)
                {
                        set_status=1;
                }
        }
        else{
                //while(set_status==1)
                {
                        if(key1==0)
                        {
                                set_status=0;
                        }

                        if(key2==0)
                        {
                                Temp_set=Temp_set+10;
                                Disp_temp_set(Temp_set);
                                //delay_50ms(1);
                                //while(!key2);
                        }

                        if(key3==0)
                        {
                                Temp_set=Temp_set-10;
                                Disp_temp_set(Temp_set);
                                //delay_50ms(10);
                                //while(!key3);
                        }
                //}

        }
        #endif
}

void init_sys() //系统初始化
{
IT0=1;
EX0=1;
ET0=1;
EA=1;
TMOD=1;
        TH0=0xfc;
        TL0=0x66;//装初值,定时时间为1ms
        ET0=1;        //打开定时器0的大门
        TR0=1;
P0=0xc0;

}

//*************主程序*******************//
void main()
{
//        Kp=1.2;
//        Ki=3.4;
//        Kd=5.6;
        init_sys();
        delay_50ms(1);
        while(1)
        {
                Temp_true=Re_Convert();// 热电偶数据读取,返回温度
                compare_temper();
                Disp_temp_true(Temp_true);
                Disp_temp_set(Temp_set);
                //if(key1==0)
                {
                        keyset();
                }
                //PID();
                Alarm();
                //delay_50ms(6);
        }
}

void Dsqi0() interrupt 1
{
        long int i=0;
        uchar c=0xfe;
    TH0=0xfc;
    TL0=0x66;
        P2=0xff;
        P0=smg[i];
        P2=c;
        c=_crol_(c,1);
        i=i+1;
        if(i==8)
        {
                i=0;
                c=0xfe;
        }
}

网友A(2020-05-01):
请问有对应原理图吗

网友B(2020-10-19):
未包含pid程序部分

网友C(2021-12-28):
补全电路原理图,源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