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单片机复位电路按键了却没有复位?

楼主(2019-06-17):
我设计的十字交通灯按复位电路中的按键却没有复位效果,麻烦啦,谢谢

这是最新修改的 ,还是不行呢

这是最新修改的 ,还是不行呢

网友A:
仿真之后按一下按键看一下有没有红点出现,如果有复位就有用

网友B:
仿真电路图上电阻小于1K才能实现.

网友C:
R2阻值太高。短路或者几百欧姆的电阻都行。从你的电路图来看,电解电容也没有接到Vcc上啊。

网友D:
把电阻R2去掉试试!

网友E:
复位电路有问题,应该上拉电阻,电容到地,按键并联电容

网友F:
按键旁边的R2换成10欧姆的电阻

网友G:
电路是错误的,看这个图

如图

如图

网友H:
复位电阻阻值大,复位端没能接收到电平,复位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之后按一下按键看一下有没有红点出现,如果有复位就有用

有红点  可是按了还是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路是错误的,看这个图

我照着你这个修改了电路还是没有用  好难受啊  我这个电路的所有按键都没有作用

楼主:
大哥们,我都试了,还是不行呢,好生气啊

楼主:
解决啦 ,接地的电阻阻值也不能太大吗,我把接地的阻值改小了就可以了

网友I:
对的,和楼主遇到同样的问题,把接地的阻值改成1k就行了

网友J:
把电阻R2去掉试一下,可能是阻值太大了,焊接电路是不是有连在一起的地方,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