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一个电表行业专用的基于645规约的电表485通讯抄表程序,可以进行485总线抄表,645规约测试。程序技术要点就是规约数据传输协议的处理,如向电表发送数据时的控制码和数据长度、发送的数据部分(数据标识 + 密码 + 数据)、应答帧长度、结束标志等通讯协议的处理值得大家学习。
本程序针对645规约以及部分扩展规约编制,不适用于所有情形,规约格式中,关于写操作的,请谨慎添加
步骤:1、按要求设置好"工号"、"前缀"、"后缀"、"条码位"(如前后缀、增量没有,则对应项需清空);
2、选择 "抄表方案" ,如果要写电量,则选中"写入电量"复选框并输入电量,点击"确定"进入参数设置界面;
3、选中"红外工装"说明使用的是红外工装抄表:"只写"表示写电量;如选中"台体485抄表":"只写"表示写地址;"总清次数"选种表示进行总清并输入总清次数;"写其它"表示方案带写操作;如用电脑直接485方式则"红外工装抄表"、"台体485抄表"两项不选中;
4、"只读"复选框表示只进行读表操作,"只写"也如此,两项都选中表示读写操作同时进行,如只选择"只写"但不选择"台体485抄表"操作则不保存数据;
5、按要求设置相应的参考值,如是江苏复(多)费率表则选中"复(多)费率"复选框,其它表目前此项不选中;由于安徽复费率表写地址命令与其它所有表不一致,如是安徽复费率则选中此项;
6、选择串口并点击"打开串口"按钮;
7、用扫描器或手动在"当前表号"处输入当前表号,即可抄表(如果在不知道表号情况下抄表则在"条码位"输入12再在"当前表号"处输入 999999999999);
注意:前缀:局号前缀;
前(后)缀:局号后缀或复费率表的出厂编号前缀;
增量: 复费率表局编号和出厂编号的后六位数值之差;
延时:可根据具体电脑及不同表的应答时间进行调整,一般在300~~1500之间,最好是800到1000;
对于方案的制作: 可先选择特定方案(或输入方案名称),点击"添加"按钮,按要求输入各项,再点击"保存"按钮进行保存,也可点击"删除记录"按钮删除当前记录、"删除方案"删除所选方案;或者到"fangan"数据库里直接添加或删除所需方案数据(建议用后种方法);字段长度一般为所抄回数据长度的两倍,一般一个方案一个库(注:如果对已有的方案添加记录,则要先删除目录下的该数据库,再创建,如果对已有的方案删除记录,则可删可不删已创建的数据库);控制码:读:01; 常规写:04(特殊的如写硬件状态字:1b等根据具体规约而定);有无密码:读:无; 写:
有(一般情况都有,特殊如老广东写日期时间无密码,新广东写日期时间有密码,也根据具体规约而定);无标志符的数据,则以ffff代替;项字节数:写数据里:m+6(密码+标志符);无密码:m+2(标志符);对于无标志符的:m
规约格式如下(具有如下格式的规约都可以通过规约方案的制作来进行抄表):
1、电量:XXXXXX.XX ...;
2、时间: HH:MM:SS;
3、日期: YY-MM-DD-WW;
4、月日时分: YY RR SHI FEN;
5、时段: 时 分 号 ...如(08:00峰21:00谷...);
6、时区:月 日 号 ...;
7、轮显方式时间: 类似如(12 34 56 ...)或 (a b c...)格式;
8、abc... : 高字节在前,低字节在后(或一个字节)按接受字节的顺序;
9、cba... : 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按倒顺序;
10、对于规约上按字节逆序接收又具有如带有 "." 、“-”、“/”、“、”等格式:"x.xxx" "xx.xxxx" "xx-xx-xx-xx xx:xx:xx" "xx/xx/xx/xx xx/xx/xx" "xx.xx.xx..." "xx xx.."...等格式的单项或块读的数据,都可以通过输入对应数据格式如 "x.xxx" 、 "xx.xxxx"...等来制作方案并抄表;
11、产品条形码:内容太多,见安徽多费率规约;
12、清零记录:年月日时分秒 正总峰平谷 反总峰平谷;
13、冻结:冻结电量格式(冻结时间 及 冻结电量)
14、检定人及时间:xx年xx月xx日 nnnnnn
15、年月日时分: nn YY RR SHI FEN;
16、电量清零前记录:月日时分 正有功总 反有功总 正无功总 反无功总 1、2、3、4象限无
注意:在对规约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请不要随意更改方案,请联系技术部!!
对于用户:如果能直接打开"chaobiao"文件里的"chaobiao.exe"文件则无须进行安装,否则要打开"安装包"文件夹里的"setup.exe"进行安装,安装之后在桌面上得到"chaobiao"文件夹,点击文件夹里面的"chaobiao.exe"执行文件即可按照上面步骤进行抄表!
(运行环境要求:windows系统,屏幕分辨率:1024 x 768 或以上 ,access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