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STM32控制无刷直流电动机 求帮助

楼主(2019-06-17):
如果利用STM32产生三相PWM控制电动机,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
控制方式有两种,一种是6步换相方波法,另一种是FOC磁场定向控制,FOC难得多。注意的问题那就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方式有两种,一种是6步换相方波法,另一种是FOC磁场定向控制,FOC难得多。注意的问题那就太多了。

控制器换相的时候是否要考虑给电机回路,避免电感反向电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