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V电源,想用2.4稳压二极管进行稳压,但为什么2.4稳压二极管稳压不了呢

楼主(2019-06-17):
3.7V电源,想用2.4稳压二极管进行稳压,但为什么2.4稳压二极管稳压不了呢

网友A:
3.7-2.4=1.3/10k=0.13毫安符合稳压二极管特性?看曲线图去!

网友B:
搜~~~稳压二极管限流电阻与稳压管参数在线计算#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C:
应该是电阻阻值分压大,压降大于稳压管的稳压值,所以稳压不了

网友D:
       先要确定好你要的功率!这是关键!
       后面就是根据你功率选合适W数的稳压二极管,根据稳压二极管的承受电流算出稳压二极管前面的限流电阻。
       而不是你这样直接在前面就接一个10K电阻。你这样接,就算二极管短路,流过电阻的电流还不到1mA,1mA连个发光二极管都带不动

网友E:
稳压二极管有开启电流的,需要计算限流电阻值,你的限流电阻应该是选大了!

网友F:
3.7V电源,2.4稳压二极管,这两者就好比一个手臂,一个大腿,手臂怎么搬得过大腿呢,一般来说还是大腿能力强,为什么会出现这两个比力气的情况呢,因为你用法不对

网友G:
稳压管有几个重要参数
1. 稳压值(有范围值,不是固定的,看官方PDF)
2. 稳压电流(最大值,最小值)
计算稳压电路与负载有关,仅凭一个电路无稳压管型号或具体参数和负载参数,根本算不出来的。
R4=10K,这么大的阻值,你不算负载,DIY算一下电流 (3.7-2.4)/10000=0.00013A 这个电流总算明白了吧

网友H:
稳压管有最小工作电流的要求,没有得到最小工作电流是不能正常工作的,你这上10k的电阻太大了

网友I:
稳压不了是什么意思,达不到?

网友J:
去网站看看,输入你想要的数值,看你是否选件错误! 百度一个稳压管限流电阻计算工具

网友K:
稳压不了,指的是什么?输出电压不对?要考虑负载电流大小,另外输出电压也是个范围值

网友L:
基础太差,赞同沙发的建议!

网友M:
楼主先搞清楚什么是稳压管,怎样才能稳压以后再说。好好看看资料哦

网友N:
r4的阻值太大了吧 你查看一下你d2的伏安特性 是否满足d2的工作条件